翼龙总抬头,怎么办?

楼主(2006-07-15):
我的翼龙飞起来了,但总是向上抬头,我就不停地推降舵。是飞机的重心问题,还是尾翼的问题?如何调整?请高手指教。

网友A:
1```十字盘水平吗???如果不正调好!
2```你用手抓住翅膀两边提起机子`看看中心点是不是在轴上``如不是`调正``

网友A:
晕``你是说的是模似器里的飞机吧???

网友B:
飞起来以后就去吃饭,回来还在那翻筋斗.....

网友C:
............还有这回事 人家肯定说的真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