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总抬头,怎么办???

楼主(2006-07-15):
我的翼龙飞起来了,但总是向上抬头,我就不停地推降舵。一般是飞机的重心问题,还是尾翼的问题?如何调整?请高手指教。

网友:
头轻鸟 头轻鸟 尾巴也可能翘起来鸟  无动力 用手扔出去看会不会 这样

网友:
不知道你电池放什么位置了,如果是机头的话那么是机头轻了,重心位置靠后了的原因.最简单的方法是在机头位置配重,用什么呢,呵呵,电池最好换大容量的比现在重的就可以了!

网友:
先检查重心,没问题的话用微调调整尾翼。
用9.6V的镍氢,放在头部,重心应该没问题,如用锂电,称一下重量,应该跟镍氢差不多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什么样的东西配重最好?放在哪个位置?如何固定?

网友:
粘几个螺丝试试。

网友:
还有电机安装问题..........

网友:
对,推力线很重要.

网友:
抬头好啊,我的 Cessna 低头才烦人呢。

抬头滑翔性好,关动力直接降落,拉拉杆就停住了。
抬头严重的话,试着把动力开小点儿试试。早上我给 Cessna 换了个严重凹凸翼形的大机翼,结果它直接90度爬升,然后一头失速摔下,当时就后悔不该全油门出手。

翼龙的重心在35-40%估计稍微合适些吧,也就是滑翔略微带点儿抬头。
推力线也重要。

网友B:
害人的办法有多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害人的办法有多种.......

是说我吗?

重心与推力线, 我说错了?

网友:
可用作配重的东西:
废电池,塑料瓶(里面装沙),各种废铜件、铁件、铝件,鹅卵石、瓦片、水泥块,铁丝、铜丝、保险丝、焊锡丝......
密度大点的材料都可以,不成形的东西可以锯成形,也可以用胶水、胶带粘成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说我吗?

重心与推力线, 我说错了?

确切来说不是特指你.
但对新手而言,重心建议值是应该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或者"宁前勿后"!

网友:
先把翼龙飞到20米左右的高空。然后关动力滑翔看滑翔姿态来调整重心。
重心调好后。在开动力调整推力线。不管是调重心还是调推力线。机翼的安装角和平尾的安装角要符合说明书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
但对新手而言,重心建议值是应该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或者"宁前勿后"!

我有不同观点.

我认为重心可以略靠后一些.
1 因为, 新手出手时没有信心或者滑跑时没有理想的路面, 都会造成飞不起来.
而练习机对舵量反应已经很迟钝了, 安定性这方面减弱一些可能不那么重要.
2 还有一点儿重要的, 如果重心靠前, 转弯半径增大, 那么, 对场地要求高一些, 至少要足球场那么大吧, 而在城市里面很难得找到那么大的场地, 这样, 反过来又对新手造成更大的心理障碍.

网友:
我就一句话:飞过翼龙吗?

楼主:
我是新手。通过看贴子,飞机的重心设置很重要。我上次飞火鸟,总是抬不起头来,可能就是重心太靠前了。
我把翼龙三通换成了2408无刷,用锂电,重量比原来轻了,重心是否需要调整?
请高手帮助,如何测试火鸟和翼龙飞机的重心位置?偏离的话如何调整?

楼主:
调整水平尾翼的高低对抬、低头的影响大,还是调整重心的作用大?

网友:
别搞什么平尾高低主翼迎角了,搞不定的.
头部加重,最好的东西就是一元的硬币,体积小密度大就地取才,关键是还"定量",用泡绵双面胶,该多花几块钱就花吧.
伸出两根食指(中指不雅),左右各往机翼的插梢处一撑,抬头就是尾重头轻,反之也然,使命加"钱"加到水平为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试了一下,是个好办法。测量简单,配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