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船舵 转向角度问题。

楼主(2006-07-15):
上左满舵和右满舵的PP ,给位DX给点建议!

网友A:
我的小虾船其舵靠左边,左右转弯满舵时一边偏大一边偏小。
看到此图有个问题很想请教各位:根据此浆旋转方向,船应往右倾斜。那么,行驶时候右边水阻大,舵理应安在左边,从配重讲也应放在左边。不知此理解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