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控兼容问题

楼主(2006-07-15):
请问三和的控有什么接收可以兼容使用啊?最近想升级控换个三和的SUPER版本,但不知道这控有什么兼容的接收,因为飞机比较多不想拆来拆去..想再添加几个微型接收...谢谢

网友A:
sky的接收机和飞高的接收机都可以兼容,而且用飞高的晶体一对也可以,个人认为晶体最好还是原配的。

楼主:
这么说来要换控的话还是用FU系列了..

网友B:
三和的控在PPM调制方式时可以与JR的兼容,因为SANWA和JR的接收机都是上差频,且中频均为455KHz。
国产的可选用飞高的接收机和晶体,购买时一定要说明晶体应为上差频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