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压问题?

楼主(2006-07-15):
三串锂电充完电后,电压为12。6V,接收机和电调能否受得了?接收是伏特巴的。
老鸟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串锂电充完电后,电压为12。6V,接收机和电调能否受得了?接收是伏特巴的。
老鸟赐教!

飞电固接收机一般由电调供稳定的5V电,也电池无关.
无刷电调应该都能支持三串锂电,也没问题.
普通的有刷小电调大部分标称支持最多7节镍氢电池,额定电压8.4V,实际充满电约9.8V,实际上8节也不会怎么样,但三串锂电多数是要烧的,用过很多种,只有艾特的翼龙等飞机的电调和启迪的那款可以支持三串锂电正常工作,但艾特那款与伏特巴的接收大多不兼容.

问问题不具体为难答的要猜来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