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JM另外有个建议。

楼主(2006-07-15):
SJM400口碑很不错的,我观望已久了,迟迟没有动手是因为,我觉得有个地方设计还是有待推敲。
那个管形的桨头设计还是比较巧妙的,把希拉贝尔混控机构的零件吸收进去很多,可是带来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我觉得,尽管我没飞过SJM400,但是根据说明书上的结构,我觉得这个管中的球体除了相对管有2个自由度的转动以外,还要上下运动。在这个过程中阻力会比剪形臂结构大很多,因为平衡翼的扭力基本都由这里在承受。再着,运动精度也得不到保障,而且容易磨损,希望加装滚轮架之类的结构。这个结构我已设计出,不过您一定能猜到我说的是个什么结构。
补充:用O圈的这种柔性连接我也觉得不爽。感觉不像一个成熟的设计,会影响操纵性能
再补充:平衡杆和那个球体的结合是用顶丝,却要承受比较大的扭力,会不会滑脱还有待验证。
所以迟迟不敢买  嘿嘿~~~~

网友:
两个3*3mm的紧固螺丝已能將副翼杆良好的鎖紧.不会空转.
球体关节只有线的接觸阻力很小.精度是加工问題.我们有嚴謹的控管.
副翼杆旋转游隙2度内.副翼为单向旋转,实際飞行时將没有游隙.

感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