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模型飞机的重心——看帖有感而发

楼主(2006-07-15):
看“精华 I:  [基础] 泛谈模型飞机重心(摘编至个人收集的资料)更新完成”一帖后,有很多感想,本想将里边的一些用语改改,好让大家容易看懂,但发现很多不是语言习惯问题,故不作改动,同时也想谈谈自己的认识,匆匆完成,没来得及细敲,欢迎大家批评。
原帖地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浅谈模型飞机的重心
重力和重心:
1、        由于地球的吸引而使地面附近的物体受到的作用力叫做重力。重力是地球和物体间万有引力的一个分量,另一个分量提供物体随地球转动所需的向心力。因此重力不是地球对物体的吸引力,
2、        重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的,即重力方向总与水平面垂直,而不是总垂直于地面。
3、        物体各个部分都受到地球的吸引作用,这些作用可以等效看作作用在某一点上,这个点就叫做物体的重心。重心的位置跟物体的质量分布和物体的形状有关,质量均匀有规则形状的物体重心在它的几何重心,不规则的物体重心可以用悬挂法测定。
模型飞机的重心:1、        常规模型飞机的重心位置,一般在机翼平均气动弦长的25%~30%处,也有不在次范围内的,比如牵引模型滑翔机重心范围50%~60%,橡筋动力模型飞机的重心范围60%~70%。遥控模型飞机也有重心位置大于30%的,一般在小翼载荷小动力的轻小慢速飞机上使用。
2、        飞机组装完成后无动力试飞,一般有两种情情形需要调整重心位置:(1)波状飞行;(2)俯冲(或降落速度过大),以上两种情形调整微调都不能改善,就必须重新调整重心位置。
模型飞机的重心位置的确定方法:
1、        商品化的飞机重心位置,一般在说明书上给出了,按说明书做一般问题都不大,即使出现波状或俯冲,也可以通过微调解决,要重新确定重心位置的也是极少数。
2、        diy的飞机通常由于对模型原理不熟(应该是大多数模型爱好者的通病),一般设计模型时注重飞机的布局和外形,对重心位置不太在意,或根本不知道如何设计模型的重心位置,这时只有通过试飞来确定,一般找相近的模型做参考,逐步调整直至确定最终位置。
模型飞机的动平衡:
1、        模型飞机的动平衡包括两种基本平衡:(1)力平衡;(2)力矩平衡。
2、        力平衡是指模型飞机受到的重力、升力、发动机牵引力和阻力平衡,即合力等于零。
3、        力矩平衡是指上述4种力的力矩的平衡,合力矩等于零。
4、        分析平衡问题时,一般习惯是以重心为轴心,认为模型飞机是绕通过重心位置的纵轴、横轴和竖轴发生转动的。这里只以匀速平飞为例(为了简化问题)讨论俯仰平衡问题,即升力、重力及它们产生的力矩的平衡。
模型飞机平飞的动平衡分析(发动机牵引力作用线水平且通过中心,还是为了简化问题):
1、        模型飞机匀速平飞时,机翼产生的升力等于模型的重力,这是匀速平飞时的力平衡,也是模型飞机保持水平高度不改变的基本条件,或者说是飞机能飞起来的最低条件。
2、        以重心为轴心,重力不产生转动力矩,即力矩等于零,力矩平衡主要就是主机翼和水平尾翼的升力产生的转动力矩的平衡。
3、        以重心位置为参考,两个机翼的升力中心沿纵轴分布有三种常见情形:(1)两个升力中心分居重心两侧,这时两个机翼都产生正升力,即都有升力产生并且方向向上。主机翼产生抬头力矩,水平尾翼产生低头力矩,力矩相等时飞机机身保持水平状态。当受到干扰失去平衡时,如果飞机抬头时,气流作用于两个机翼阻力也产生转动力矩,当尾翼力矩大于主翼力矩时,飞机又向相反方向转动,恢复平衡状态,如果飞机受干扰低头则与此相反,所以自由飞模型通常采用这种布局。(2)两个升力中心同在重心一侧,这时主机翼产生正升力,水平尾翼产生负升力,这种情形的力矩平衡大家自己分析吧,这种布局在飞翼中有应用(见2006年第3期《航空模型》相关文章)。(3)主机翼升力中心在重心上,这时水平尾翼不产生升力,通常用对称翼型或平板翼型。
几个较不科学的习惯说法(能理解,也没有恶劣影响)
1、        头重——模型无发动机牵引力飞行时(滑降),模型降落速度过大并有机头冲撞地面趋向的状态(俯冲)。其实这种现象是飞机从一种动平衡过渡到另外一种动平衡的过程,究其原因是各力和力矩不平衡过渡到平衡的引起的,并不由机头重量引起。实际中也没有人因此将机头砍下一截,或重做或改变机头构造。调整设备安放位置来改变重心位置是常用方法,实质是改变各力的力臂从而改变各力的动态力矩。因此,“头重”是不科学的说法。
2、        头轻(与1相反)
值得庆幸的是它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恶劣影响,下面的其他说法就不好说了,总之,如果没产生误解就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想再说什么,大家自己看自己理解好了。
3、        基本上当我们计算飞机升力负荷时,是包含了主翼和水平安定面的总面积,换句话说,水平安定面就是一个小主翼,它除了提供水平安定作用外也提供少许升力,它的这些升力直接影响了全机重力的所在,影响结果是:小安定面形成重心前移,相反大的水平安定面则形成重心后移4、        攻角是使主翼产生升力的设计,对重心影响如下:
攻角大--重心前移
攻角小--重心后移

5、        各类型飞机因为飞行的目的不同,主翼外型也有所不同,因此也形成了重心不同

6、        综合以上要点,我们了解模型飞机的重心变化相当复杂,它将受机型、翼型、翼切面、攻角(迎角)等相互牵制影响,因此在自行设计机型时,应该考虑重心位置。而决定重心时无把握,不妨把机头略重点,切记不可机头过轻,否则试飞时不仅不好修正,还可能会有危险状况发生。

网友:
又学习了一遍,谢谢楼主

楼主:
老B也来,太感动了!
不会吧?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

网友(2007-01-25):
太好了,我正找重心的帖子呢。学习,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