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2E遥控器能不能改动下玩模拟器?

楼主(2006-07-16):
22E的机子能不能改动下,玩模拟器
线要怎么做,还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可以,背后不是有个S端口吗?

左边第二孔是信号输入,右边第一孔是地线

信号输入接在音频头的第一节,地线接在音频头的最后一节,如果是立体声的音频头,中间那节可以不管

然后接在电脑的MIC口或信号输入口,下载一个FMS,(因为简单),再下载一个smartprop,把里面的FUTABA PPM里的winm.dll文件复制到FMS根目录里,在FMS的"遥控杆矫正"栏里矫正遥控就可以了...不过因为毕竟是软件,所以始终存在着抖舵的问题

楼主:
哦,好的谢谢了,我现在买了个ESKY的模拟器,呵,感觉画面不太好看,

网友(2007-07-23):
引用 网友A:
可以,背后不是有个S端口吗?

左边第二孔是信号输入,右边第一孔是地线

信号输入接在音频头的第一节,地线接在音频头的最后一节,如果是立体声的音频头,中间那节可以不管

然后接在电脑的MIC口或信号输入口, ...

这是真的吗?可以玩G3吗?

网友:
22#e

我的22#e的控用凤凰模拟器怎么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