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玩model1-model2-model3 哪种较多哦!!

楼主(2006-07-16):
``````````````
多选投票, 共有 73 人参与投票
36.45% (39)
43.93% (47)
19.63% (21)

网友A:
什么是1 2 3 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1 2 3 呀?

日本手=model1
美国手=model2
反美国手=model3

网友:
想改美国手,但好象比新学还难!

楼主:
可以先在模拟器上搞搞 可我改过了 好难阿 ``` 可能也是习惯日本手了吧 呵呵 不适应  不过美国手 主要是做3D动作好用些

网友A:
哦,我用的是2,而且油门在上面的时候是最小...

楼主:
晕```一开始就这样练的吗 还是后来改的? 感觉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用的是2,而且油门在上面的时候是最小...

嘿嘿,原来还可以倒着飞飞机。
无奇不有。

网友:
嘿嘿,不瞒大家,小学刚开始飞遥控时飞过两年的火鸟400。然后再也改不过来了.....不过飞习惯了以后就几乎不知道自己给的是什么杆了,只知道在控制飞机....

网友:
几个月前俺从日本手改美国手了

网友(2006-08-20):
好象美国手更加接近真正飞机的操作

网友(2008-04-05):
自己习惯问题 还是

网友:
呵呵!还真是很新奇!

网友(2008-08-13):
最重要是把自己的手練好, 這才是思想正確.

网友:
好像还是日本手多啊

网友(2008-11-03):
努力摆脱太阳手中,相当痛苦,我为自己加油!!

网友(2009-04-05):
今天刚尝试改美国手 坚持飞了1小时模拟 还是有潜意识的习惯 最后决定又改回来了
主要考虑到 自旋翻 日本手在完成上有所欠缺
但今天与美国手对比 把这动作分解 发现日本手 也是可以很好完成的,主要是时间差问题 需要多多练习 至少日本手航线很好。。。固定吊机很好。
建议长时间飞日本手的模友们 还是不要改了

网友:
其实应该是各有优势的,日本手玩航线很好,特别是固定翼,如果是直机和固定翼都玩的朋友还是日本手好一点。
其实美国手只是在玩自旋番的时候有优势,其他的动作用日本手也不见得有什么不习惯,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网友:
是Mode不是model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