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意中调了4#接收机上的小微调,现在机尾乱甩

楼主(2006-07-16):
昨天无意中调了4#接收机上的小微调,现在机尾乱甩,根本就不好控制
怎么办呀,各位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A:
你可能调乱了陀螺仪的中立点了。找找说明书,看看上面怎么写的,应该有介绍陀螺仪的调整方法。如果说明书没有的话,也可以自己摸索着来,先顺时针调到头,看机子怎么转,再逆时针一点一点的调直到机子不打转为止。

楼主:
买的时候就没有说明书,
不过我发现我的微调就到不了头

楼主:
微调调了N次了,没有用,
现在飞机尾巴一会左一会右,反应特别快,也不知道怎么控制它

网友B(2006-08-23):
慢慢调,直到没问题为止
如果有¥的话直接换陀螺仪就行了

网友C:
四号机无陀螺仪。。和接收引一块板。。

网友D:
4#
4#机用的是压电陀螺,在接收机板上.接收机上只有1个电位器是调陀螺的灵敏度的,你的4#机尾巴一会左一会右,反应特别快,说明陀螺在起作用,只是太灵敏需要调.要耐心点慢慢调,如果怎么调都调不好,要考虑是不是电位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