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飞机机头被撞的好办法

楼主(2006-07-16):
我曾经被撞坏了一个火鸟403的机头,都裂得不成样。后来我把火鸟和翼龙的机头都用泡沫两面胶呈包围状粘起来,厚一点的最好。从此后,只是把把泡沫撞烂,机头好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沙发

后推的机子我一直用泡沫做机头整流,就用双面胶粘上的,坏了另外削一个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沙发

后推的机子我一直用泡沫做机头整流,就用双面胶粘上的,坏了另外削一个粘上。
用装硬盘的那种包装材料做,中间挖空,这样你就有防撞气囊了,安全耐用。

网友:
装硬盘的包装材料是EPP

网友:
交叉贴几道纤维胶带

网友:
密切关注中``````````字节

网友:
我直接用宽透明胶绷紧,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是可以,不如泡沫有缓冲力的效果.

网友:
抵御坠机的冲击力靠那点缓冲是远远不够的,就象抵御子弹用几床厚厚的棉被不如用几层薄薄的尼龙一样.
防高速冲击的最好方式是大禹治水的那个道理----疏导!
疏导能力的强弱主要看物体本身固有的一个特性指标----波传导速度,冲击波在被传到机体本身,令那脆弱的合模线变型到足以开裂之前把波传导开去机体就得救了,而身边轻易可得的高传导速度的材料,一个是蚕丝,一个是玻纤,我先玻璃纤维胶带.

网友:
机头受到挤压的时候纤维胶带也起作用?那时候貌似胶带处于松弛状态……

反正我是牺牲头部泡沫来保全大局的,这和直升机坠落的时候牺牲起落架等结构来保全人命一样。。

网友:
抵抗剧烈冲击的办法有3个:
1、你的强度比对方大,撞击效果:模型撞到石头后,模型没事,石头被撞碎
2、分散吸收冲击力,撞击效果:撞击后模型多个部委瞬间变形,吸收能量,然后基本恢复原样
3、集中吸收撞击力,撞击效果:模型前面的那块泡沫被撞碎,模型没事,石头也不会坏

网友:
可以用KT造个机头保护器,跟机头形状差不多,长出一部分,这部分中空,套在机头上,撞击时这个会先裂开,吸收能量

网友:
我的保护方法

网友:
大哥,不要把机头变成了猪头,搞得好看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