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无刷铃铛用什么样的锂电?

楼主(2006-07-16):
我的翼龙换了2408-21  18A铃铛无刷,用镍电好还是锂电好? 用7.4V的锂电好还是11.1V的好? 区别主要体现在哪方面?对电机和电调的随承受能力各是怎样?

楼主:
锂电在重量和电容量上如何选择?

网友A:
用7.4V 2000  10C 的  重量和 容量够飞 半小时(外面大把也便宜哈)
有3000的 更好 不过好象很上见 自己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7.4V 2000  10C 的  重量和 容量够飞 半小时(外面大把也便宜哈)
有3000的 更好 不过好象很上见 自己串吧

7.4V 2000  10C 的 大约多少钱?哪里有卖?

网友:
7.4V就够了,容量可以选大点的。
如果考虑飞机升级后锂电能继续使用(可能会改成3串使用),容量不要超过2200,不然改成3串后就有点重了。

网友:
100左右 TAOBAO上搜索一下 很多牌子

网友:
2408 kv 1720的一个动力搭配是2串锂电+12.5A左右+9x4.5=6950转左右,用2串1500mah 10c就可以;

或者用启迪模型的无刷动力搭配7x6+9.6V 1100mah的镍氢

网友:
个人觉得铃铛用11.1V的锂电较动力来说猛点,想做什么动作都比较规矩...............我的就是11.1V2200mah的

网友B:
3e的11.1V/2200mAH,重量正好

网友:
外转不适合用小浆.个人意见

网友:
翼龙用9.6V的氢电好像重心比较好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e的11.1V/2200mAH,重量正好

我正是用这组电的,吸讷你的见议,电机座升高后用2410-8的铃铛,0947桨,飞后感觉推力适中,速度有点慢,但效率高,一个起落35分钟,脖子有点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正是用这组电的,吸讷你的见议,电机座升高后用2410-8的铃铛,0947桨,飞后感觉推力适中,速度有点慢,但效率高,一个起落35分钟,脖子有点酸了。

其实能自己把电机座升高并可靠稳定的,动手能力算得一个强字了,可以尝试把电机安装在翼台前缘,上9寸桨前拉可能更好

网友D:
2410-8的铃铛,0947桨的转速和推力有多大?

楼主:
我今天第一次放飞自己安装的无刷套装,很不理想,动力还不如原来的有刷,滑行后的抬头挺快,飞起来后就没了力量.

先用的8.4V的镍电,后用的9.6V的镍电,最后又用了7.4V-2200MHA-10C的锂电
8.4V的直接飞不起来,锂电稍好些,但飞起来后动力不大,抬头更无力,操纵很不灵活

电池是昨天刚充满的,我在地面试车时,感觉电机的力量较大,特别是7.4V的锂电.但8.4V的镍电转动就不正常,一阵一阵抖动,加到满动力几秒就降了下来,降的很快,没劲了.

电池应该没问题,我在有刷上用的很好.

我总的感觉这套2408-21\18A的无刷动力还不如原配的480电机.

到底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给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第一次放飞自己安装的无刷套装,很不理想,动力还不如原来的有刷,滑行后的抬头挺快,飞起来后就没了力量.

先用的8.4V的镍电,后用的9.6V的镍电,最后又用了7.4V-2200MHA-10C的锂电
8.4V的直接飞不起来,锂 ...

搭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指教的具体些,不胜感谢

网友:
你用什么桨?原配肯定没力。

网友:
KV1500的,9.6V镍氢带7060桨的推力和原配接近,三串锂电带7060桨的推力就500多了。

KV1800的电机带原配桨在三串锂电下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两串锂电带原配桨的话,KV还需要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是辉盛2408-21电机,KV值是1750

我用的田宫插头连接电源,是否是插头有问题?难道要用T形插头么?

网友:
KV1750的,带7060的话用原配电池应该不是很差,原配桨就不行。

网友:
我的2048KV1500带7060,在7.4V下最大电流也就6-7A,

所以建议你抬高电机安装8060桨即可得到较大的动力

网友D:
1:你是用什么桨在飞辉盛2408-21电机,KV值是1750,你是用原配的7X3飞的吗?

2:如果是用9。6V的镍氢或者三串锂电,要配7x6;

3:如果是用8。4V镍氢或者2串锂电(7。4V),要配9X4。5的桨;

4:你的桨选择的对吗?

------------------------------------------------------------
引用 楼主:
我的是辉盛2408-21电机,KV值是1750

我用的田宫插头连接电源,是否是插头有问题?难道要用T形插头么?

辉盛2408-21电机,KV值是1750

先用的8.4V的镍电,后用的9.6V的镍电,最后又用了7.4V-2200MHA-10C的锂电
8.4V的直接飞不起来,锂电稍好些,但飞起来后动力不大,抬头更无力,操纵很不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10-8的铃铛,0947桨的转速和推力有多大?

我无工具测推力,实飞的感觉约400-450g吧,不一定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能自己把电机座升高并可靠稳定的,动手能力算得一个强字了,可以尝试把电机安装在翼台前缘,上9寸桨前拉可能更好

看你的贴真是受益非浅,好、我又试着改成前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是用什么桨在飞辉盛2408-21电机,KV值是1750,你是用原配的7X3飞的吗?

2:如果是用9。6V的镍氢或者三串锂电,要配7x6;

3:如果是用8。4V镍氢或者2串锂电(7。4V),要配9X4。5的桨;

4:你的桨选择 ...

我用的是7060桨。

网友:
我初次改时就是用了这套配置哦,用的还是(8.4V)镍氢,也是7060桨,飞的挺好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贴真是受益非浅,好、我又试着改成前拉的

当前的机性能还满意的话就先别再改,飞了再说,真要改则电池要薄的,方便放在舵机后面翼台下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前的机性能还满意的话就先别再改,飞了再说,真要改则电池要薄的,方便放在舵机后面翼台下面

多谢赐教,今天不知为什么上不了图

网友:
8.4V 和7.4V的电池配7X6,对kv1720的外传子,电压低了,这个电压要配9x4.5比较合适,
7X6的桨太小啦,马达转速不够。

至于上9。6V的镍氢后,动力还是不足,搞不清是什么原因啦,你镍氢9。6电池持续放电能超过13A吗?

----------------------------------------------------------------------
8.4V的直接飞不起来,锂电稍好些,但飞起来后动力不大,抬头更无力,操纵很不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赐教,今天不知为什么上不了图

不要客气,我也是新手罢了.
5imx的图片服务器不稳定的,你可以在5irc注册用户,在那边上传图片或发贴,把链接拷过来也一样,更稳定更快,那边是个高手云集管理无序的"好"地方.

楼主:
田宫,T形和JST插头在用途上有什么区别??

三种插头对电流/电压有什么不同的要求?

各种插头的最佳配置是什么? 适合用在什么情况下?

在焊接电源线是有什么技巧?

我的翼龙原来用的是小田宫,换了7.4V锂电,下一步想换成11.1V-2200A-10C的,插头是否需要换?

网友:
可以不换电池,换9x5就可以啦。
动力不足不是插头的原因,小田宫插头20A以内的电流,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G:
换了无刷以后,电流上升了,原配的镍氢,放电平台不够,很快电调就保护了
换锂电以后会好一些,不知道你为啥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了无刷以后,电流上升了,原配的镍氢,放电平台不够,很快电调就保护了
换锂电以后会好一些,不知道你为啥飞不起来。。

在地面测试时, 8.4V的镍电到了满负荷后,动力马上降下来, 原因是否就是你所说的"放电平台不够,很快电调就保护了" ?

7.4V的锂电是飞起来了, 但动力不大, 劲不够.

楼主:
昨晚我测了一下无刷套装的动力:
1.用8.4V镍电,推力250-180克,降得很快,运行时间很短就不行;
2.用9.6V镍电,推力300-250克,降得较快,运行时间稍长些;
3.用7.4V锂电,推力350-300克,运行较均衡,时间较长.

总的感觉动力不是很大.

网友H:
7.2比8.4大力看来是你的镍电不好,我试过12只工包AA电比不过9.6V的启迪的镍氢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7.2比8.4大力看来是你的镍电不好,我试过12只工包AA电比不过9.6V的启迪的镍氢电.

不同的电池电压高不一定输出就大,关键的是内阻要小输出才大

楼主:
新手看帖子, 我建议先多看多问, 千万别急着下手搞改造.

翼龙只要是480电机的配置, 换大容量电池即可, 换无刷铃铛没意思, 花费大, 提效不明显, 还浪费时间.

翼龙三通慢速II机原配置还是不错的.

网友D:
从你测试的结果看,是镍氢电池的放电能力不行,不支持10-12A的持续放电而电压不能有很快的下降。
如果是浙江kan 1050mah 8。4V,电池的电压在10C放电时,下降的很缓慢,螺旋桨转速在前几分钟基本没有变化,以后才慢慢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你测试的结果看,是镍氢电池的放电能力不行,不支持10-12A的持续放电而电压不能有很快的下降。
如果是浙江kan 1050mah 8。4V,电池的电压在10C放电时,下降的很缓慢,螺旋桨转速在前几分钟基本没有变化,以后 ...

浙江kan 1050mah 8。4V  哪里有卖?

网友:
我以前在天马模型买的,不知现在有没有。你可以打电话到kan询问有没有代理商。它的website:
www.kanbatter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