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小金星改电动啦

楼主(2006-07-16):
想把小金星改成电动。所以分别称量了21级小金星的部分重量。
  我的小金星飞机使用两款发动机飞过;一款是几年前买的三叶的
  处理货‘一款是三叶的正品发动机都是21级。飞机也被我改成了后三点试起落架。
  21A老款                   310G
  21A新款                   240G
  9*4.5的雷虎桨              21G
主翼《含3003》             363G
机身《含3003*3》           562G (改成电动时油门舵机重量可以和电调相互抵消)
120CC油箱                 40G
  接受机电池《800毫安时》   56G
  接受机                   32G
起飞重量合计              1384G
  实际飞行的时候加100CC油,飞机的起飞重量约为1500G
若是改成电动,只需要机翼+机身+接受机=957G
安起飞重量1500G来估算的话会有以下结论;
  电机+桨+动力电池=550G
下一步就是选择动力组了,请各位大侠出招啊!

网友:
我以前也就这个问题咨询过老鸟,一般都推荐用2840以上的电机,电调用35A的,电池也得跟得上。
这么改,总投资比烧油的高很多。

楼主:
改造的主要目的是想尝试一下。

楼主:
油改电的关键是电池的选择。如果用锂电的话有很多的电机可以
选择。GXLZHDX的4218可以用8节300MAH的镍氢电池。我感觉有点重。不知道
有没有2000-2500MAH的镍氢电池来选择啊?

网友:
你要不怕飞机丑,学蟋蟀真飞机的样子,在头部安装2个小无刷马达,费用和重量能降低不少.

例如 kv 1500 56克左右,8X4, 10V, 9-10A, 产生550-600g的拉力,2个马达产生1100-1200g推力,2个18A电调就ok拉,如果用一个3s 15C 2200mah供电,  动力系统重量320克左右.

2个马达+2个电调<200RMB, 一个3s 2200mah 15C 170RMB左右,总计370RMB左右

猜想的一个方案,别见怪,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改电的关键是电池的选择。如果用锂电的话有很多的电机可以
选择。GXLZHDX的A2814可以用8节300MAH的镍氢电池。我感觉有点重。不知道
有没有2000-2500MAH的镍氢电池来选择啊?

8个镍氢SC3000镍氢电池组的解决方案,是20-25级别这个级别是最便宜经济的油改电方案了。关键是电池组便宜不容易损坏。如果是2000mAh容量的镍氢电池组,重量可以少80克这样,对于练习机,其实意义不大了。

当然,也可以用3S2P 2000-2500mAh 15-10C锂电池组,重量在300-350克左右。只是电池组的成本相对高一些吧。

网友:
water两个2409装在翼前缘

网友:
3003是futaba 配的油机用舵机,用在电动飞机上是不是有点重,可以换成华迈的20克金属齿舵机吗,按华迈公布的数据,该舵机的最大拉力超过3公斤,不知能否满足你要求? 4个s3003舵机换成华迈20克金属齿舵机,重量减少78.8克。

Futaba S3003来介绍相关参数,尺 寸(Dimensions): 40.4×19.8×36.0 mm
重 量(Weight): 37.2 g
工作速度(Operating speed):0.23 sec/60°(4.8V)
0.19 sec/60°(6.0V)
输出力矩(Output torque): 3.2 kg.cm (4.8V)
4.1 kg.cm (6.0V)

楼主:
总共3个3003。油门用电调。楼上的说的有道理。换舵机。

网友:
最难的、投资最大的是动力配置呀.

是用外传子,还是用内转子+减速器好呀?

是用一个大马达好,还是用2个小马达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8个镍氢SC3000镍氢电池组的解决方案,是20-25级别这个级别是最便宜经济的油改电方案了。关键是电池组便宜不容易损坏。如果是2000mAh容量的镍氢电池组,重量可以少80克这样,对于练习机,其实意义不大了。

...

2814有几个KV值可选?

网友:
请教:如下的这个海王星水上飞机可以改电动吗?

原配的油动发动机拉力有多大?

海王星水上飞机
翼展:1520mm
机长:1400mm
翼面积:46dm2
发动机:2c-46 4c-61
遥控器:4通道5舵机
全重:165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