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载荷是什么?怎么计算?设计飞机时有什么要求?

楼主(2006-07-16):
问题如标题,盼高手讲解。

翼载荷是不是飞行重量除以翼面面积?对练习机、3D机、平直翼、三角翼都有些什么要求呢?

网友:
翼载荷=飞机重量/机翼面积,在航模中单位常用克/平方分米如果水平尾翼也产生正升力,机翼面积=主机翼面积+水平尾翼面积.知道翼载荷就可以估计飞机平飞的速度,速度=1.6*翼载荷平方根(速度单位米/秒,翼载荷单位克/平方分米).

网友:
忘了说明,估计平飞速度时,机翼升力系数取0.6,一般的翼型都能达到的.

楼主:
非常感谢!那么是不是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平飞速度就会失速?

网友:
是飞机不能维持水平飞行,越飞越低.有动力的爬升时,飞机的速度比这个速度小,动力的大小决定了飞机能保持稳定爬升的最大角度,如果超过这个角度,飞机就要失速,掉头向下俯冲.

楼主:
明白了,谢谢。明白了,谢谢。

楼主:
我算了一下我这架飞机,可能产生升力的部分大约有11.25平方分米,飞机重230g,因此翼载荷约为21,平飞速度约为21开方乘以1.6即7.3米/秒(约26km/h),可是升力系数在哪里使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id1548384

网友:
已经简化到计算中了,如果翼型升力系数不是0.6,可以这样转换.将计算出来的速度乘以0.6除以升力系数的商的平方根.下面是原始计算公式
v=sqrt(升力系数F/(0.5*C*ρ*S)),各量均使用国际单位.sqrt(x)表示x的开2次方.

网友A:
飞机是平板翼型吗?升力系数取0.3吧,用上面方法转换得速度v=7.3*sqrt(0.6/0.3)=10.3m/s.

楼主:
谢谢,这样看起来差不多,欢迎看看我今天试飞结果,飞行速度应该在10~20m/s之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id155075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机是平板翼型吗?升力系数取0.3吧,用上面方法转换得速度v=7.3*sqrt(0.6/0.3)=10.3m/s.

7.3m/s 和 10.3m/s 分别是什么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7.3m/s 和 10.3m/s 分别是什么速度??

7.3m/s是升力系数为0.6时的平飞速度,10.3m/s是升力系数为0.3时的平飞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