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造机,JAS-39

楼主(2006-07-16):
工具简单,条件简陋,自已动手,丰衣足食
自已放样

切割时太投入忘了照相,用的是一把手术刀

电动机的架子,随便找了个还挺合适,打洞都省了

总装

空机重量300多克,不知是重是轻,不知能不能飞起

待续..................

网友:
..........

SAS-39?JAS-39吧?

网友:
手工不错,重量控制也挺好,飞起来应该可以,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飞得好。

楼主:
jas,jas,jas jas jas

网友:
正打算裁图纸呢。

我正准备做这架呢,呵呵,第一架试做了F-18学会了怎么用胶枪,正式做就选了GAS-39。
不过有个问题,鸭式机的副翼和常规布局的飞机的副翼做用是不是不一样啊?在RD6000中应该怎么设置?用那个三角翼的功能吗?是不是所谓的升降副翼?

网友:
这个要用KV高点无刷带小浆飞的爽~~~~~~

网友:
建议:前翼固定住,用副翼混控,这样除了结构简单化,最重要的是………低速的时候前小翼舵效很小,俯仰很差,我做过2个前翼机,是实操经验

网友:
请问楼主,鸭翼机的重心应该在哪?

楼主:
还在等设备中,重心图纸上有的,我也不太清楚,实际上我从来没飞过这类的飞机,有经验的前辈多多指导一下,比如用什么 电机,什么桨,用V尾混控还是使用鸭翼,大家都讲讲嘛

网友:
这个飞机做好了很漂亮,不过飞起来,很不好飞~~~~~~~~~~~~

老B作试飞员,哈哈~~~~~~~~把我的飞机飞烂了,做出了结论,这个飞机不好飞,当时好多人都看到了,太灵活了

建议:舵量尽量的小点

楼主:
谢谢各位,飞还是要去飞的,请问你用的什么动力

网友A:
图上..电钻好用吗?..上那买啊..可以告诉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电钻好用吗?..上那买啊..可以告诉我不.

一般用用是很方便的啦,无级调速,正反转,力矩可调,淘宝上多的是啊

网友:
手功不错还要做加强。

楼主:
设备安装中,下午上图

网友B:
飞行照片别忘了上幺?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