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号机的尾桨变距和油门是联动的吗?

楼主(2006-07-16):
说明书上说加油门,尾桨会变距的;但俺的机机纹丝不动
另外,今天拆装了一次尾桨,应该不影响吧,以前没注意,飞的还好,现在成绞肉机了!

网友A:
不会已经有血案发生了吧。呵呵!

网友B:
我的36#飞机是那样的,加油门,尾浆会变距

网友C:
那是混控开了吧。关了混控就没了啊。调控背后的开关和前面的旋钮吧。说明书有说的。

网友D:
36#机遥控器的背后,那竖排反向调节开关,第6个就是尾翼连动开关。

楼主:
哦,混控,今天又给老夫上了一课。。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
如果大浆螺距和尾浆螺距不连动的话,飞机可不可以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