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气垫及其他船模型讨论区
请问帆船用收索机的圈数问题

楼主(2006-07-17):
经常听到说某个收索机是1圈的,某某个是2圈的
请问这个圈数是收索机的全部行程吗?也就是说1圈的是正反总用转1圈,还是正转1圈,反转也能转1圈呢?
比如GWS的s125-1t/2bb的这个收索机就是标着1圈的
有朋友用过吗?

网友A:
一般是指在收线轮从收紧的状态开始到全部放开的圈数。
GWS的没用过。

网友B:
那些收索机有两个缺点:1、速度极慢!
2、行程太短!
只适用于S级帆船,E级或以上一定要用Futaba-S5801 !!!

网友C:
S级的一圈也不够用啊,那绞盘直径要用多大的啊??

网友B:
S级性价比最高的是振华的985收索机,3.5圈的行程,虽然速度是1.62秒/圈,但是由于S级的驶风杆短,所以速度也就不觉得那么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