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原厂电机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6-07-17):
请问450玩家:朋友的原厂电机和电调没有缓启动,油门杆推一点没有,再推电机就高速转了,推过中间和最大后收到低电机还是转,转速还挺高,等一会儿才停转.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电调坏了吗?自检都正常,分别是一声,三声,三声!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设定油门行程?试试开发射以后把油门推到最高,然后开接收,等几秒钟,再把油门杆拉到最低,这样来设置一下油门行程。重新开机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设定油门行程?试试开发射以后把油门推到最高,然后开接收,等几秒钟,再把油门杆拉到最低,这样来设置一下油门行程。重新开机看看行不行。

一开始就这样试过了,可是不行!

网友:
可能是控上面的设置没有搞对.跟油门相关的再多找一找,..我也不是太清楚你居体的情况.

网友:
自检的声音该有四次吧,怎么你的只有一声,三声,三声?还有最后的那次是缓启动的,两声就是直升机模式,有缓启动功能,一声是固定翼飞机模式。

网友:
说明书摘录:

网友:
声音1,3,3肯定不对的,我现在是1211,是不是你把飞行模式设错了,还有检查一下控上的混控!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
把遥控上的油门螺距曲线恢复原始值 再重新设置电调看是否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