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发射和接收机,我有点不明白!

楼主(2006-07-17):
我看我的发射机和接收机(FT6A)的晶振都是一样的,35.820MHZ,不是说超外差两者有个差频455KHZ,也就是一般的发射的晶体频率会比接收的晶体的频率会高455KHZ,这样才能正确解开.
克我的两个晶体都是35.820MHZ,一样的,那它怎么工作的?我以后换晶体换什么样的

网友A:
晶体生产厂家已经考虑频差的问题,接收晶体是比发射晶体频率低0.455MHz,为了使用的方便,标注成发射晶体的频率,既实际使用频率,主要是为了使用的方便。你的接收晶体应该标注“RX 35.820MHz”,要是更换就要换成标注“RX 35.820MHz”的晶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生产厂家已经考虑频差的问题,接收晶体是比发射晶体频率低0.455MHz,为了使用的方便,标注成发射晶体的频率,既实际使用频率,主要是为了使用的方便。你的接收晶体应该标注“RX 35.820MHz”,要是更换就要换成 ...

谢谢解答!是这样的,另外发射晶体会标注“TX 35.820MHz”。
还有与WFLY天地飞产品相关的问题请在标题上加上天地飞3个中文,以便于我们跟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