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直陀螺仪坏了,想自己装个陀螺仪

楼主(2006-07-17):
小电直
陀螺仪
坏了,想自己装个陀螺仪,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搞
原先到尾马达的线只有两根,但是陀螺仪的线是三根的,有高手知道该怎么接吗?

网友A:
什么电直??说清楚啊。

网友B:
樓主所說的兩根線是電子變速器的輸出, 而陀螺儀的三根線是連接在接收器的4CH輸出連接電子變速器的三根輸入線, 電子變速器的兩根線則連接尾馬達.

网友C:
请上图来说明白.

楼主:
我的小电直是4#机,平时飞450,在家里就飞小的,安全些
昨天晚上本打算对头去接,没想到心一慌油门没控制好撞到天花板上,陀螺仪坏了
手头还有一个华科尔的陀螺仪和RCE500,想用上去,但不知道怎么搞,请高手详细指点,谢谢
如果成功的话上图跟大家共享,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D:
这样的话就比较麻烦了。不是简单的接口问题了。因为4#里的单片机既负责接收遥控信号,还要负责陀螺仪的计算功能。

楼主:
看样子小电直要改良性能还是件很困难的事啊

楼主:
那么E-SKY的CP2也是尾马达控制的啊,他不是有外置陀螺仪的吗?那又是怎么连接的?
有CP2的出来说说看啊

楼主:
哦,我搞错了,CP2不是外置陀螺仪

网友:
我的是CP2
我的是CP2的,如果想改的话,是可以的,不过可能要连混控电路一起换掉才行,因为CP2-005的4合1里边是分开独立的接收板(第三.四通道的插脚被焊到电路板的背面了,当作两块电路板的连接插脚用)和3合1板(电调.混控.陀螺仪),换无刷,换混控+陀螺仪都行,不过想改装成尾浆变距(放弃尾马达)的,应该不行,因为原配发射机是没有尾浆连动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