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1900mAH 10C的最大放电电流是不是19A?

楼主(2006-07-17):
新人请教,1900mAH 10C的最大放电电流是不是19A?如何计算?

网友A:
按照计算 没错哈

网友B:
一般这个参数只能持续10-60秒,而不是持续放电到每节电压3.5V

网友C:
理论上是19A可持续6分钟,实际上就不知道了.........

网友B:
不可能!除非是持续10C电池,
不过持续10C电池一般都是标称20C了!!!!

网友D:
是1.9安培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