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EXAP固定翼版的,3和6通可实现混控联动吗

楼主(2006-07-17):
请问6EXAP固定翼版的,3和6通可实现混控联动吗(怎么调啊,可否指点下啊??!)
?!(飞直机的)可飞直机吗??,
2还是用Y线接主螺距和油门
舵机
的方法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在菜单里面设置连动,但不能调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不可以飞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