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怎样的桨?

楼主(2006-07-17):
这几天抽空做了架KT版P51D(稍后上图),不带电池222克
今天试飞用的是ele的EMB850无刷带GWS的减速齿轮4.4:1,DUALSKY的25A电调,1200mAH/7.4V/20C的电池(重77.5克)起飞重量300克。
我试过用1047桨,飞起来很不舒服,像这样的飞机配怎样的桨比较合适?

网友:
首先要知道你的飞机要多大速度才能飞起来,然后才是怎样配桨.

网友:
不知EMB850参数如何?我打不开ELE网站的产品介绍页。

1047桨肯定不行的,需要用高速桨。

网友:
试试9070桨吧,应该好一些。

网友:
猫猫,他可是用了4.4:1的减速组,9070行吗?我看有些小。

网友:
那你觉得应该用什么桨呢?

网友:
他的飞机只给了重量一个参数,没法判断。用9*7的桨时,电机需18000转才得到12m/s的桨速。而拉力才能在200g左右。如果他的飞机要求高速和机动灵活,你看这个速度和推重比适合吗?

网友:
倒~

螺旋桨一般都用英制单位的

网友:
KT版P51D

这已经说明了这个飞机的基本状态

网友:
我的桨速计算没错,18000r/min=300r/s,7英寸=25.4*7mm=0.1778m
v=300*0.1778m/s=53.34m/s,加4.4:1减速后v=12.12m/s。有错吗?
如果是上次那个减重到300g,其他不做改变,9*7的桨够飞了,但在推重比0.7左右,似乎玩特技飞行小了。

网友:
不好意思了是我看错了,你说的是电机的转速而不是桨的转速。

不过18000的转速对这个电机来说太低了,事实上它要工作在两万转以上。

而且,对于这种大螺矩桨来说,单纯的静拉力没什么意义。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用的电机kv值是3800的,网站上说用1047的桨7.2v 11A时能产生500多克的拉力,照这样的数据来看是能飞的,但机翼给我的感觉太小了,产生的翼载荷很大升力很小所以很难飞(自给水平也很臭:P)
还有就是我怎么才能知道我的飞机要用怎样的速度才能飞起来呢?
今天测试了一下7.4V锂电峰值电流是13A,转速在600多700不到
(想把图纸传上来,没法上图啊,谁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
机翼小翼载荷大,所以需要比较高的速度才能飞,所以,忘了1047吧,换9070肯定好多的。

另外,你的转速怎么来的?600多???????

还有,你应该把你的飞机的基本情况说清楚啊!包括尺寸、翼型什么的。

网友A:
建议8060直驱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8060直驱桨

他那个减速组,带8060DD肯定没力了,转速不够啊!

网友:
那也没办法呀,KV已经3800了,减速比只有4.4:1,不是说只有300克吗,不够只能提高电压了,300克的小飞机大桨别的不说,单只反扭力就够呛

网友B:
既然用过1047桨“很不舒服”,我想用9070肯定可以舒服一些。人家问的是用怎样的桨嘛。
换电池当然好办了,如果电机也换的话就爽歪了。

楼主:
如果我把电机换成外转子无刷的KV值1320,用直驱桨8060会不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用过1047桨“很不舒服”,我想用9070肯定可以舒服一些。人家问的是用怎样的桨嘛。
换电池当然好办了,如果电机也换的话就爽歪了。

对对对,老猫教训的是
想起试飞过200来克的薄膜机,370减速1047动力,反扭力大,换9070后动力够用飞起来"舒服"很多.
不过有时候试试厂家推荐范围外的小桨也会有惊喜,象这两天我自拼了个1.5M的电滑,用你卖的那种2208/KV1300原打算3S驱9*8折叠桨的,桨夹扩孔扩得不好,抖得厉害,就改用8060普通桨,飞着是爽但非折叠不甘心,结果试着上6.5*4折叠,KV1300的小无刷带个6.5寸的小折叠桨,居然能让一个1.5M个头的在机子以20-30的角度顺顺当当的爬呀爬........

网友B:
你那个可以爬呀爬,可是楼主的这个……想象不出8060桨在5000转的时候还有什么力道呀,无论拉力还是速度……

楼主把电机换成KV1320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可以爬呀爬,可是楼主的这个……想象不出8060桨在5000转的时候还有什么力道呀,无论拉力还是速度……

楼主把电机换成KV1320可以的。

估计约6000转/300克,不过不建议楼主去试了.
如果只是反扭力的问题,9070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会"舒服"很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师,我再照前面大师讲的方式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