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电直的大桨盘的主轴上面是否用了推力轴承?

楼主(2006-07-17):
想问下,电直的大桨盘的主轴上面是否用了推力轴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下,电直的大桨盘的主轴上面是否用了推力轴承?

华的35#36#是用了两个推力轴承,450没有推力轴承,其他的电直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的35#36#是用了两个推力轴承,450没有推力轴承,其他的电直就不清楚了……!

有这么小的推力轴承?
我没有35#或36#,能上图看看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的35#36#是用了两个推力轴承,450没有推力轴承,其他的电直就不清楚了……!

35#36#分别在什么位置用了两个推力轴承?

网友:
进来看看,
不懂

网友:
推力轴承,我想问一下,什么叫推力轴承呀,不好意思,真的不懂。

网友:
推力轴承就是平面轴承,一般的轴承是垂直面受力的,就象电机上那两个,而当轴产生平面上的推拉力时,就是如装了螺旋桨使轴有向前或向后的受力趋势时,一般的轴承磨损比较快,而平面轴承弹子的轨道面是和轴垂直的,也就是受力时两轨道面压向弹子,所以磨损小

网友:
这么说吧:我们现在常用的轴承,一般都是标准名称为“深沟球轴承”的滚珠轴承,而一般指的推力轴承,如8楼所说,是平面滚珠轴承或滚针轴承;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设计的负荷受力方向是以轴为中心的直径方向的,即径向受力,而后者能承受的是(通常是单方向的)轴向受力;但是,前者除径向受力外,还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的力,不过耐久性能不是很好,因此,一般在受到较大轴向力的地方,需使用能受轴向力的平面轴承。而平面轴承,一般是不能承受径向力的,没有径向的保持能力,需保持使用。除这两种外,还有圆锥轴承和角接触球轴承,在一定的情况下,能较好的同时承受径向和轴向的受力,只是,似乎在模型上,应用甚少。

网友:
这就是推力轴承,也叫止推轴承:

图片太模糊啦!

网友B:
好东西,不知本地市场好找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不知本地市场好找否?

很久以前在广州解放路(惠福路---中山路之间靠西侧的路边)有一家卖各种轴承的档口,在那里淘到几对止推轴承,就是图上的那种,用在60级以上油直的大桨夹里正好......

现在还有没有就不清楚了,很久没去啦!

网友:
谢谢刘老师指点,并万分羡慕中...

我等入模晚了,恐怕就不好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