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数

楼主(2006-07-17):
小弟不才在此问一个低B的问题,油机(包括油固和油直)按
发动机
可分为30,50,90~~~~级,那么
电机
(电固和电直)呢?分不分级数的???

网友A:
电直也分啊,300级的 例如雷鸟 400级的 例如SJM400, 450 级的 例如亚拓450 600 级的 例如亚拓大暴龙。

网友B:
能说详细点的吗?还是有点不懂,区分级数是从哪里计算的啊?比如说是尾长度,还是住轴长短,或者是桨页的大小呢?

网友C:
是呀,我也想知道,

网友:
是电机的长度,1厘米的是100级的,如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