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几个幼稚问题

楼主(2006-07-17):
我正准备自己做一架飞机,但连什么是练习机,什么是3D机都不清楚,请各位高手给我解释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
练习机:让新手练习基本飞行动作的机子,自稳定性能好。

3D机:为3D特技飞行而设计的飞机,特征是舵面特别大。

网友:
建议买成品机较好,除非你做的机机很好飞..

网友A(2006-09-29):
练习机: 就算飞机正在从高空急速螺旋下坠, 你一放开手, 它就自动改平飞并慢慢降落了.

3D: 就算飞机正在很平稳的飞行, 你一放开手, 它飞一会儿就自己螺旋下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练习机: 就算飞机正在从高空急速螺旋下坠, 你一放开手, 它就自动改平飞并慢慢降落了.

3D: 就算飞机正在很平稳的飞行, 你一放开手, 它飞一会儿就自己螺旋下坠了.

经典,很透彻啊,顶

网友:
看5IMX目前的圖示你就知道
"<电动>固定翼-电固话题...."這就是一般練習機典型
"<电动>KT板机专栏"............ 這就是一般3D機典型
如果你不清楚差異.
代表需要何零件?
構造也不清楚?
甚至沒接觸過?
不要懷疑~
為了減低挫折及節省大量時間
還是用買的較好!

网友:
— —电固不等于练习机,KT也不等于3D机
KT也属于电固,都可以有各种机型

楼主:
到目前为止没有买过整机,现在国庆也没打算买整机,将来可能也不会买整机    强烈支持DIY      请支持我的观点的人来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目前为止没有买过整机,现在国庆也没打算买整机,将来可能也不会买整机    强烈支持DIY      请支持我的观点的人来顶啊

哈哈楼主好样的,至少目前为止,我真的还没有买过一台飞机,DIY就是好,起码炸起来没有那么心痛!~

网友:
我也是完全从DIY开始的.

不过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楼主不是特别的天才, DIY一路上的花费会远远高于直接买的(当然遇到JS除外), 而且挫折也会远比成品机多.
从另一角度考虑, 成就感也会很强烈的. 玩儿就是烧钱, 想要的就是成就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