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6号尾桨旋转方向的问题

楼主(2006-07-17):
36#尾桨轴弯了,卸开之后砸直了装回去。
(抗毁性就是强,人的车都给刮花了四五处,咱回来抡抡锤子就成)
发现尾桨的叶片像是反了,旋转时桨锋(薄的一侧)在前形成攻角,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吧
看图片都是那个样子,不会是我的尾桨旋转方向错了吧,不可能啊。
专家指教一下吧!!

网友A:
1.看文可能是皮带反了,手转大桨正向看看,如(薄的一侧)行先反了.
2.可能是陀螺仪中位走了,从新设正.

网友B:
从正面看大桨,大桨应该是顺时针转
那么从正面看尾奖,就应该是逆时针转

楼主:
皮带反了??不可能吧,怎么能反过来那?

楼主:
哦!明白了:尾轴水平,从动轮的轴是垂直的,皮带在尾管内有一定的扭曲,一定是我给扭错方向了,谢谢!

楼主:
二楼的问题我也存在,应该是尾舵机位置问题。当然调传动杆长度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