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450XL飞不到2分钟就电调保护?

楼主(2006-07-18):
周6飞450Xl,刚开始高速航线不到2分钟就电调保护迫降了,电调感觉挺烫的,(不知正常温度),用的10C电池,当时气温感觉闷热,人待着都出汗,是不是电调也觉得热了?

网友A:
用的什么电机电调,是不是以前原配的25A+420?

楼主:
原配25A+420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电机电调,是不是以前原配的25A+420?

原配25A+420

网友:
请检查一下悬停电流有没有过高?如果电流偏高检查传动系统。一般尾轴轴承容易坏些。

网友:
跟我的问题一个样  挺难解决的
我的是最新的马达和电调

网友:
430一定要使用高进角吗????中,低进角不行?

网友B:
飞2分钟,等候5分钟,再玩耍就没问题,是电池充满后放的时间太长,

网友C:
确实苦闷,我的配置同楼主一样 也是又同样的问题 但是运气没有楼主好 前两天就是因为断电炸机

楼主:
有模友查明原因了嘛?

引用 网友C:
确实苦闷,我的配置同楼主一样 也是又同样的问题 但是运气没有楼主好 前两天就是因为断电炸机

如果要飞2分钟歇5分钟的话,那亚托就真没的玩了!?

楼主:
充满后放置不过2天时间算长嘛?

引用 网友B:
飞2分钟,等候5分钟,再玩耍就没问题,是电池充满后放的时间太长,

充满后放置不过2天时间算长嘛?

网友:
楼主的问题可能不是一个原因所制,有时间拿过来帮你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