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雷鸟的朋友看一下

楼主(2006-07-18):
天线拉开了!发射机,接收机 电池都冲满了!(电池是镍氢的!)  但是遥控距离只有15米正常吗????????????????????

楼主:
我晕啊!!!!!!!!!!!!!!!!!!!!!!!!!!!!!!!!!!!!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
当然不正常啊。新的时候就这样吗?

网友:
你是怎么测的是十五米呀?

楼主:
我飞出大半个蓝球厂就没信号了!就象一块石头一样摔下来了

楼主:
我在地上测的时后走出半个蓝球场就没信号!(新的就是这样了)

网友:
应该是个例。检查一下天线是否有断点,将天线展开至尾翼部分在缠绕固定。

楼主:
不行的!缠在尾管上距离更近啊!5米啊!   能告诉我你们的能飞多远吗!!!

网友:
你的天线松了把?

网友(2006-08-24):
加长,最好能有风筝线那么长,那样就不用担心遥控距离了^o^

网友:
距离起码200米以上啊。楼主的肯定是有问题,返厂维修啊。

楼主:
我手痒!发射机被我拆过了!接收的天线也在摔了N遍后断了一半了!飞机也接近报废了!要换大概一个脚架!一个机罩!一个尾电机!怎么反厂修理啊!

网友:
………………………………
    掏腰包吧,再买一架

网友:
没错。再买台吧。呵呵。向壮烈牺牲的JJ敬礼!!!

楼主(2006-09-24):
我最近把我机机的接收天线改了一跟手机的耳线!1米左右!我又用1.5V的普通电池装到控上!(我看到坛子里有人说他的控距离也很近换了南浮就好了!于是我也换上1.5V的电池!我以前一直在用镍青的!8颗花了我76元啊!) 拿着机走了30多米还有信号!最后被一所房子挡住了才没信号! 现在我对我的雷鸟又有信心了!买回零件在把它搞上天!: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近把我机机的接收天线改了一跟手机的耳线!1米左右!我又用1.5V的普通电池装到控上!(我看到坛子里有人说他的控距离也很近换了南浮就好了!于是我也换上1.5V的电池!我以前一直在用镍青的!8颗花了我76元啊! ...

沾功率发射的东西都对电压敏感,只要解决散热高电压肯定信号强。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用的八节镍氢充电电池,专门给控买的,还没有试过那么远的距离阿。要是不能达到理想的距离,可真是大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八节镍氢充电电池,专门给控买的,还没有试过那么远的距离阿。要是不能达到理想的距离,可真是大头了。

质量好的正品镍氢是没问题的。

网友C:
雷鸟控原装收发.我用来飞电动固定翼,没发现只有几十米的问题,也是用的氢电.

网友:
建立了一个Q群(雷鸟航队)6247092,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加入

好好检查一下天线吧

网友(2006-11-30):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鸟控原装收发.我用来飞电动固定翼,没发现只有几十米的问题,也是用的氢电.

确实有很多模友升级后用淘汰下来的雷鸟设备玩固定翼。可以说雷鸟是相当超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