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盛2408-21应配什么桨??

楼主(2006-07-18):
我的翼龙三通换了辉盛2408-21电机/18A电调, 配什么桨最适宜?? 如何安装? 对电池的最佳配置是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家都已经回答过你啦呀!

网友:
使用搜索 “2408 桨”“2408” “普及外转子”一类的关键字

网友:
多看多想多记……

网友A:
是不是该让我们的版主把翼龙和常用无刷马达的这些配置问题,搜集一下置顶,让新人参考,免得重复问题太多。

楼主:
好主意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该让我们的版主把翼龙和常用无刷马达的这些配置问题,搜集一下置顶,让新人参考,免得重复问题太多。

版主真是应该这样做一做.

网友:
7060,2s 或者 3s,3s 最好7040

网友:
建议使用平衡充电器+3s 1600mha 10c左右电池,7040螺旋桨,这样可以得到最长的飞行时间,以及最好的性能

网友:
APC7*5的根宽梢细,负荷可能会比7060小些,国内仿的性能质量不错价格不贵.

网友:
是啊,是啊,应该做个表,把使用的电池,浆,电机型号做个汇总!使用起来方便啊!呵呵!

网友:
请问7040桨能飞多长时间?我用2节三洋18650(7.4V,2400mah)+2408铃铛+7060桨飞半个多小时……

网友:
飞多长时间?这是一个很没意义的问题!

对翼龙来说,能安全飞完航线,能省力地做筋斗,能安全降落,任务就算完成了,如果要滞空,比翼龙好的机子多得是。

问这种问题的太多了,我不知道大伙都是怎样回答的,翼龙也就罢了,用在KT3D上面的电池也问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
傻猫的7*5浆不错,我正准备用它做P51可惜没电池

网友:
2S用8060
3S用7040-7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