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新 买的 76# 出鬼了!~

楼主(2006-07-18):
打开遥控 ,飞机 接电!  飞机 舵机响了!
然后 尾电机突然猛转, 过了一下突然失控 大浆猛转动,我手都没有来得急收· 现在 2个地方出血 !

后来  飘落的枫叶 说要我把大浆卸了,看是什么问题:

我开遥控, 机机丢床上,我再测试的时候发现:
我在边上走动,可以影响飞机 ·~
我走的时候, 它有时候 尾电机突然猛转,有时候 大浆猛转, 舵机 也乱动
我人一动,飞机就动 !
而且 当手 握住尾管的时候, 尾电机就转 ,真的见鬼了!

原来遇到失控,都是先接了飞机电源,没有开遥控失控的,但是这次不开遥控,接飞机电源飞机没动静,不会乱转,打开遥控反而出问题。
这样的情况真是第一次见 !撞邪了

---------------------------------------------------------------

前面测试的时候是遥控 放边上不动的,后来我拿了遥控测试情况如下:

1.不安装 遥控天线 ,在任何距离飞机都乱动(包括一米内的距离), 尾电机 、舵机 、大浆 都没有闲着 !

2.安装遥控天线,不拉出天线, 我测试的最小飞机和遥控的距离是 大于2米  小于 5米时 乱动,更远的情况没有测试。但是不是每次都动,比没有装天线的时候有所好转·把遥控拿手里上下 移动的时候 ,常常会触发飞机 乱动!

3. 安置天线拉出天线,飞机的这个时候 失控的几率 大大减小,但是依然有失控的情况,有一个和上面情况相似的特点就是(把遥控拿手里上下 移动的时候 ,常常会触发飞机 乱动,特别是遥控的高度 底于飞机高度时)
---------------------------------------------------------------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 在5米内 就是不安装遥控也是没有任何 问题的,何况是 1米之内·

装了遥控 ,不拉出 , 一般在 10 - 15 米之内也是没有任何 问题的!

----------------------------------------------------------------------------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等个飞机等了 几天,我天天太盼  ,给快递公司打电话都打了不下于7个,没想到飞机来了是这样,真是大失所望。强烈的打击我对航模的爱好,本来是想飞好了76# ,在买个 3D 机来飞的 !

-

网友A:
难道xxx推出更高机的遥控方法了,人控??看看是不是干扰,把接收机天线展开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xxx推出更高机的遥控方法了,人控??看看是不是干扰,把接收机天线展开试试看

是干扰。但好象反应有点大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遥控 ,飞机 接电!  飞机 舵机响了!
然后 尾电机突然猛转, 过了一下突然失控 大浆猛转动,我手都没有来得急收· 现在 2个地方出血 !

后来  飘落的枫叶 说要我把大浆卸了,看是什么问题:

我开遥 ...

是靜電問題....我都有過

网友:
切记插拔电池人靠近机机的时候用一只手抓住大桨

网友:
应该是接收机的问题吧。检查一下晶体是否松动。然后看接收天线是否放置合适。

网友:
换个发射试试吧。

网友:
哈哈

我的76号因为这原因烧了2个接受机了,控太滥

网友:
那么神奇呀!!!是不是LZ本身带着静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