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4通摔机,怎么回事呵?

楼主(2006-07-18):
蔡鸟,第一次飞
起飞后,严重右倾,然后机身翻过来着地,如此n次。。垂直尾翼完蛋了。。 。
我想问这是为什么,我看哪都比较直啊。。副翼也平阿。。。难道是螺旋桨反作用力??
真想不明白,高手说说都有哪些因素能导致倾斜??

网友:
可能的原因:
1:方向舵或者副翼没有在中立位置
2:推力螺旋桨的扭矩力,马达安装角度不正确
3:舵机拉杆连接不正确

检查方式:
1:向下投掷做无动力滑翔,看飞机有没有平稳滑翔降落
2:安上轮子,开动力,让翼龙在地面滑跑,通过操控副翼和方向舵让它转弯,试一试方向舵和副翼是否正确

网友:
失速
字节字节

楼主:
仔细观察发现了三个问题

1、主翼不是正中,偏左(上边的那个黑条原来不是正中啊),也就是左边机翼比右边要多1厘米了
这是不是右倾的一个原因阿?

2、机身与机翼托感觉有个偏角(从后看好像有点偏右)
这是不是右倾的一个原因?如何调整?

3、尾杆连接处的塑料机身有点裂纹了
如何加固,外边有什么固定,用什么胶,谢谢!

另外副翼我不知道对不对?,我往左推副翼遥杆,左副翼抬高(从后看),右副翼降低,这样对吗?

另朋友说失速,是不是速度不够的意思? 失速为什么都右倾,不是左倾?

网友:
对的,你再试一试方向舵是否正确,方向舵操纵杆向左,方向舵就向左旋转,从后看。

-----------------------------------------------
另外副翼我不知道对不对?,我往左推副翼遥杆,左副翼抬高(从后看),右副翼降低,这样对吗?

网友:
1:副翼对的,你再试一试方向舵是否正确,方向舵操纵杆向左,方向舵就向左旋转,从后看。

2:你的动力配置是什么?

3:你的碳纤尾杆和机身在一条直线上吗? 可以用肉眼检查一下。

-----------------------------------------------
另外副翼我不知道对不对?,我往左推副翼遥杆,左副翼抬高(从后看),右副翼降低,这样对吗?

网友:
你说的情况是机身翻过来对吗?那么很大可能是副翼不对称!

楼主:
方向舵正确。
对,是机身翻过来了,所以摔坏了垂直尾翼。
我用的是原厂的9.6v 1000电池.电机也是原厂的480有刷

我刚看到好像很多人的翼龙起飞都右倾阿。

网友:
动力不足失速,也有可能造成向右方翻倒,因为推力桨产生向右的扭矩力(从后看),我以前飞峨嵋2000就遇到类似的情况(动力不足),起飞、失速、向左翻倒(拉力桨)。

楼主:
哦,我是从地上起飞的,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另外手抛出的时候也右倾
我看厂家录像从地方起飞不倾斜,哎,怎么回事,能不能调整啊?

网友:
厂家录像起飞的时候,有打左舵纠正的,你先把机翼搞平了,然后在地面滑跑,用方向舵来控制方向,掌握一下控制的技巧

网友A:
刚刚开始飞 炸机是难免的
炸多了你就学会调整了
我也是这样挺过来的 ......

网友:
右倾是机身平衡,机头向右偏航飞行,那是方向舵的事,是不会向右侧翻的!你的情况是机身翻了过来,所以应该检查副翼,而且又是滑跑起飞方向舵只会影响飞行方向,对机身侧倾翻是没有多少影响的.你应该观察飞机的侧倾斜方向,并根据侧倾斜方向调整副翼,使飞机能平衡飞行.
可以调整好后手投不开动力滑行看看,觉得差不多了在开动力测试,这样损失会相对小些!

网友B:
副翼控制不过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开始飞 炸机是难免的
炸多了你就学会调整了
我也是这样挺过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副翼控制不过来吗?

呵呵,看楼主是才注册的吧,新手的话3通道还凑合,4通道就手忙脚乱了,我现在还是这样的,非要副翼改到左手,方向改到有手才凑合.如果不改的话那就非常不妙了,而且不管改什么还是会手忙脚乱的,呵呵!

网友B:
如果楼主自称"菜鸟"不是谦虚的话,真的没飞熟飞透三通的话,选四通翼龙入门实在有点......
不过我倒觉得四通翼龙只是把副翼通道和方向舵通道对换当三通来飞太危险了,四通翼龙的上反角小横向稳定性差,没有频繁打副翼修正飞机会摔得更快,倒是如果不改通道,暂时忘记方向舵来,副翼配合拉杆来转变,还更好对付些,当然场地就要更大了,因为机虽平了但航迹会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自称"菜鸟"不是谦虚的话,真的没飞熟飞透三通的话,选四通翼龙入门实在有点......
不过我倒觉得四通翼龙只是把副翼通道和方向舵通道对换当三通来飞太危险了,四通翼龙的上反角小横向稳定性差,没有 ...

是啊,是啊!看来我也是要改过来了!呵呵!

网友:
改大主翼的反上角.注意不要太大.合适就可以.看偶就是这样改的.飞的很稳

网友:
楼主,你也可以考虑先用G3模拟器训练一段时间,增强对舵面的正确反应速度.

网友C:
谢谢各位朋友,我的确是超级大菜鸟,之前飞了fms模拟器感觉没问题了,于是第一次飞,结果摔得很惨
再次请教反上角,是这个角度吗?
还有什么角,分别作什么用?谢谢!
我想明天第二次试飞,我这次狂左打副翼看看能不能起来。。嘿嘿。。

网友A:
参考一下 翼龙组装那里 72楼的 机翼调整

网友D(2007-01-25):
我要早看到就不至于我的翼龙摔的那样了。

网友E:
FMS还是不够真实了,还是上XTR吧,我就是练它三个月左右才第一次上手翼龙(启迪三通无刷翼龙)的,而且飞得非常成功,只要大胆心细楼主一定成功的,另外:我的翼龙主翼跟尾翼从鸡头往后看也不是很水平(有点歪歪的感觉),但是飞起来一点都不偏,也可能是飞的时候本能的打舵修正了, ,总之练习和飞前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切记这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