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缩橡胶管、热熔胶哪里买

楼主(2006-07-18):
我看加固机身很多朋友都说到了热缩橡胶管、热熔胶,
请问热缩橡胶管、热熔胶哪里买,怎么用,大概多少钱?

网友A:
如果在北京,你可以去中发

网友B:
我是从郑州的雪园那里购买热缩管。

网友C:
五金电气店或电子元件店

网友D:
热缩管要找专业卖模型配件好象才有规格和温度比较合适的,比如傻猫和休斯都有卖,也不贵,可以各种型号都买上点备用!
热溶胶去修理电器的地方看看,或是买小百货的地方都有,很便宜的,大的5毛一只,小的2毛一只,顺便可以买上2只胶枪,大小号都来一只,大的20,小的10.

楼主:
恩,楼上的朋友说的很详细,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E:
装饰城里一定有~~~~卖装饰材料的一般就有

网友F:
电子市场
淘宝上也有

网友E:
淘宝上贵,装饰城卖10块一个,而且质量也不错,我用的是低温的,50来度

网友G(2007-01-25):
谢谢大家,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