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给一些雷虎50SE的配置

楼主(2006-07-18):
主要是电子设备方面,舵机,陀螺仪,等等
舵机的话,最好能说说哪个用在哪里
陀螺仪用GY401的话不知道如何呢

网友:
舵机:9252  够好了
陀螺体: 401+9253够用了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你用50SE来做什么样的飞行.
如果是特技飞行.JR9X或10X(当然10X是最好的,个人认为),三只9252是必要的.401+9253用在50级的飞机上完全无问题.当然如果你的钱是够的话601更好.

如果只是飞航线加少量的3D,9X带的539就够用了.但螺距的舵机最好用8KG或以上拉力的舵机.401+9253够了.

网友:
其实。推螺距有跷跷板的杠杆原理,5kg足已。

网友:
陀螺只用GY601,舵机只用9252,控用9X够你用一辈子.GY401你以后会觉得不好用,雷虎的尾巴本来就效率不够,401有点勉强.不过你可以用90级的尾浆.最好还是601,直机最主要还是尾巴.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热心+专业的建议
601不知道比401贵了多少大洋呢?还有,油门用哪种规格的舵机?9252?或者比9252差次一点都行?

网友:
601停产了,现在是611了。
油门用9252最好,不过3003等等的也很不错了。

网友A:
油门用9252是好,但费电了一点.油门用3KG拉力的足够了(发烧友级的另提)
还有就是油门螺舵,螺距舵机的响应速度最好保持一致.(+发动机的响应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用9252是好,但费电了一点.油门用3KG拉力的足够了(发烧友级的另提)
还有就是油门螺舵,螺距舵机的响应速度最好保持一致.(+发动机的响应速度)

兄弟,怎么才能够比较"科学"而又便捷地测出发动机的响应速度呢又怎么和油门螺舵,螺距舵机作比较?
还有,尾舵用9253,扭力够吗?9253扭力好象只有2KG吧?
另外问个弱弱的问题,KG和OZ.IN怎么换算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怎么才能够比较"科学"而又便捷地测出发动机的响应速度呢又怎么和油门螺舵,螺距舵机作比较?
还有,尾舵用9253,扭力够吗?9253扭力好象只有2KG吧?
另外问个弱弱的问题,KG和OZ.IN怎么换算啊: ...

兄弟:
第一,发动机要转动必需要吸入气体然后在机体内燃烧.这是要一个过程的.如果你是开过车的,你应该知道,如果你一下把油门踏到底,车子会很有力的马上走起来吗?这就是一个时间同步的问题.太快,它可能跟不上,慢了,又好象它食不饱一样.每一种发动机的性能都可能不同.所以这只是一个参考性的问题.
第二.9253用在刚刚装好的50级飞机上,的确存在拉力不够的情况.因为新装好的机子在每一个关节都不能保证是顺畅的.当然拉力大的舵机对它的寿命是有好处,至少不会长时间工作在负荷的情况下.如果9253真的不能用在50级油机上的(或用有50级油上有问题的).它早就向市场88啦.还能活到今天吗?
第三(KG和OZ.IN怎么换算啊)小弟不才,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无法回答.

网友:
1英寸(IN)=25.4mm
1安士(OZ)=28.3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第一,发动机要转动必需要吸入气体然后在机体内燃烧.这是要一个过程的.如果你是开过车的,你应该知道,如果你一下把油门踏到底,车子会很有力的马上走起来吗?这就是一个时间同步的问题.太快,它可能跟不上,慢 ...

谢谢GTUGG大大
针对兄弟的回复,我再问问:
一.车我在开,正在考驾照哈我的意思是想问问兄弟,在不借助专业测试工具的情况下,如何估计发动机大概的响应速度
二.9253如果装在50级飞机上刚好的话,那么哪种型号比它更适合呢?就是说,扭力再大一点,而且不会长时间工作在负荷的情况下?当然咯,价钱不能多太多

网友:
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已经回答的很清楚了:(每一种发动机的性能都可能不同.所以这只是一个参考性的问题.)
在通常情况下0.20-0.18的舵机比较合适

你的第二个问题.我只用过9253.如果你想知道那一种舵机最合适,那你最好多卖几种舵回来试一下.或者去问一
        下常换舵机的老鸟吧!!!!!!

楼主:
谢谢gtugg不胜其烦的回答
最后问问各位大大,发动机是雷虎自家的50级发动机好些还是OS50级蓝头好些?性能,油耗,价钱,恳请各位大大就这三方面指教指教

网友:
不用客气.
雷虎自家的50级发动机在性能,油耗方面都做得比较平衡.
OS50级蓝头在性能上很好,但就是费油点.,
选那一种发动机.那就要看你要多一点的飞行时间还是要爽一的点的性能啦.

网友B:
今年不收礼、要收就收601………………嘿嘿 GY601/611拿来D或者玩都是一流。
浩然讲的对 只要你不是烧坏脑 8/9CH的设备够你玩一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年不收礼、要收就收601………………嘿嘿 GY601/611拿来D或者玩都是一流。
浩然讲的对 只要你不是烧坏脑 8/9CH的设备够你玩一世了。

嘿嘿,脑是烧坏了,钱包就是膨胀不起来。。。

网友:
油门不一定要数码舵机吧,539 / 3003 也一样玩的转捏,变态级别的另外讨论

网友:
油门用9252之类的,只是为了和螺距舵机速度匹配

网友(2006-08-19):
我的配置是9255舵机4个410加9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