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zh,受不了你了,翼龙你让一个新手用9寸桨??!!(另插头问题)

楼主(2006-07-18):
=======================================================================================
我是这样用的:T适合大电流(20A以上),田宫中等(20-10A)、JST最小(15A以下),仅供参考。

你的翼龙动力不足问题不是插头,可能是桨配小啦,换9X5的大桨,到总动员那里搞一个9x
5吧。
=======================================================================================
9x5是太长啦,你要简单地DIY一下,这也是玩模型的乐趣。

用一块长方形小木板,一头钻2个孔,用2个螺丝固定到机身上那2个安装马达的孔上;

小木版的另外一头钻三个孔,用辉盛原配的3个细长螺丝把锒铛马达固定住,木版上三个孔的位置要让9X5的桨碰不到尾杆就好啦!
=======================================================================================
田宫插头一般买不到质量好的,劣质的插头,没几次就会开始接触不良,空中断电的事情会时有发生。t插最大25A电流,30A的时候已经开始发热。jst适合10A以下的持续电流,10A就已经开始发热了,10A以上,就换t插,25A以上,直接用小点的香蕉插头,60A以上,需要用大个儿的香蕉插头,再大,估计没有人会用了

2408-21 确实可以在2s的情况下使用9040或者9050,但是要看在什么飞机上,翼龙上,最好是3s 7040-7060,这样,对于飞机的改造最少,如果实在不想用3s,那么7060也能飞的不错,也不需要改造飞机,如果要用大桨,最大只能8寸,再大,飞机就会很难控制。
这些,都是我们实验的得出的结果,2s 8040飞行比较合适,9050,飞机严重倾斜。

wzh,你不会我不bs你,你不学习我管不着你,但是求你不要出来害人好不好??

网友A:
GWS的15A有刷电调就是用TSJ插头,该如何解释?
-----------------------------
jst适合10A以下的持续电流,10A就已经开始发热了,10A以上,就换t插,

网友:
说句公道话;

说句心理话。WZH是我见过的进展最慢,呆在论坛里这样长时间而掌握的东西最少的人,从他发的帖子,。他的回帖中可以看出来他的话真的一点含金量都没有。像人家问一架540级别的滑翔机的动力配置,他居然要人家装2个2408到2边的机翼上去,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首先:机翼上安装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机翼中部的强度能安装得了吗?降落的时候装在机翼上的螺旋桨一碰地面,是什么样子?其次,这样把飞机的气动外形完全破坏了。再次,这样一类一架漂亮的滑翔机给整成了什么样子?最后,为什么不推荐人家用一个2212的无刷装在机头?直径22的外转完全可以安装在机头。另外,近期有朋友说用无刷改装小金星,你也腿人家用什么2个2408。。。。拜托!!!一个2816或者3520装机头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了!不行就多学学多看看再来说话吧!汗死!我知道你看了这些会很生气。我也没办法,不说实在胀得痛苦。。。。。。

网友:
改造小金星的模友在征求方案,没有说限制采用哪种方案吧!  你也可以给出你的想法呀。
------------------------------------------

另外,近期有朋友说用无刷改装小金星,你也腿人家用什么2个2408。。。。拜托!!!

网友A:
water已经做过这样尝试,翅膀安装2个马达没有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备选方案,你能给出更奇特的方案更好!
另外,用论坛提供的搜访方法,查了一下这位飞飞鸟鸟的帖子,发现绝大多少是卖商品的,看来这位主要是商家,不是玩家呀!
---------------------
他居然要人家装2个2408到2边的机翼上去,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网友A:
xqp69不是已经说过2节锂电用7x6,飞得不好。你还说“如果实在不想用3s,那么7060也能飞的不错”!这不是和他的经历矛盾吗?

--------------------------------------------------
先用的8.4V的镍电,后用的9.6V的镍电,最后又用了7.4V-2200MHA-10C的锂电
8.4V的直接飞不起来,锂电稍好些,但飞起来后动力不大,抬头更无力,操纵很不灵活

网友:
飞机不是我的,我会要人家去做吗?你用词要恰当些!
我也推荐了头部安装马达的方案,翅膀安马达是另外一个备选方案。

-------------------------------------
像人家问一架540级别的滑翔机的动力配置,他居然要人家装2个2408到2边的机翼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GWS的15A有刷电调就是用TSJ插头,该如何解释?

jst适合10A以下的持续电流,10A就已经开始发热了,10A以上,就换t插,

老大,插头分质量的,gws的插头10块钱一个,平时谁舍得??反正我用的都是5毛钱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qp69不是已经说过2节锂电用7x6,飞得不好。你还说“如果实在不想用3s,那么7060也能飞的不错”!这不是和他的经历矛盾吗?


先用的8.4V的镍电,后用的9. ...

飞机飞不起来,先找飞机原因,但是如果配置和大家都差不多,安装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要问问自己,是怎么回事了,如果翼龙飞起来了,拉杆,大了,抬头,失速,赶紧推杆,大了,低头了,又拉。。
这样的飞机,怎么能飞的好??而且,大家最好抄袭成熟的配置,不要自己做无味的尝试,那样会很容易让你失去飞行的兴趣地

网友A:
我是看GWS那样用,才学它的样子用的,我的部分TSJ插头是从华迈那里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ter已经做过这样尝试,翅膀安装2个马达没有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备选方案,你能给出更奇特的方案更好!

他居然要人家装2个2408到2边的机翼上去,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想 ...

你知道阿水的动手能力吗?你知道普通的练习机的机翼结构吗?你知道滑翔机的机翼结构和练习机有什么不同吗?你知道两个马达安装,需要费多大的力气才能让两个马达转速基本一致吗?你知道让两个马达的转速和转速上升曲线都一致,得用什么样的电调吗??最后,你知道阿水的飞行技术吗?你知道打算改练习机的朋友的飞行技术吗?

这些恐怕你都不知道,无知者无畏,不是一种夸奖,更接近一种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GWS那样用,才学它的样子用的,我的部分TSJ插头是从华迈那里购买的。

jst!!
佩服。。
gws的15a电调,也不是持续15A,而是最大15A,平时估计没有人会用到10A以上去,那样电调会比较热
搞清楚最大电流和持续电流的区别。。

对了,你平时都飞什么飞机?

网友:
一眼看出那架发了十个八个贴问来问去的翼龙问题在于头轻,其本人排斥加配重,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什么调舵面和改结构的大侠们就行行好吧,不要把新手当白老鼠玩,让人家顺顺当当飞上去再说吧..........
如果认为自己的方案他一定能做到做好,就给他说清楚了,然后跟他打包票一定能飞好,能行吗?>?>?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一般会检查母插头是否裂开,如果开裂,用镊子把它夹紧些。
-----------------------------------------
田宫插头一般买不到质量好的,劣质的插头,没几次就会开始接触不良,空中断电的事情会时有发生。

网友:
看了
不想再说什么了

路过…路过…

网友:
看你这样说,感觉你没有飞过双马达电动飞机,否则就不会问2个马达的转速是否一样这样的问题。
双马达飞机我飞过2个:
1:中山顺达生产的380级双马达海鸥滑翔机,2个180马达,电调、接收机一体化的,全全比例。
说滑翔机不能安装2个马达,这个双马达滑翔机在高空滑翔无动力滑翔的很好,降落也是,一点没有感觉比单马达滑翔机差!

2:广州华科尔的波音747,2个380马达+5X4+1600mah 8。4V+50A华迈有刷电调(后来厂家改为9。6V啦),我飞行的时候,没有感觉2个马达的推力有明显的差异,转弯是用V尾混控完成。

另外,在改装为2个无刷kv 1500+8x4+2个辉盛15A无刷电调时,测试过2个马达的转速差别在200-300转以内。  你说2个无刷马达转速很难达到一致,你是如何做测试的?可以说一下你的试验步骤吗?

---------------------------------------------
你知道两个马达安装,需要费多大的力气才能让两个马达转速基本一致吗?你知道让两个马达的转速和转速上升曲线都一致,得用什么样的电调吗??

网友:
你说的这个情况可能适合油动飞机,对电动飞机是不成立的。
---------------------------------
你知道两个马达安装,需要费多大的力气才能让两个马达转速基本一致吗?你知道让两个马达的转速和转速上升曲线都一致,

网友:
另外: 2个15A的辉盛电调通过Y线,可以直接给RF136接收机供电,RF136接收机没有被烧毁!
以前有人担心接收机有2个电调供电,是不是会被烧毁,应该把一个电调的上的红线剪断,我的试验证明对RF136接收机是没有必要剪断,它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猫,我以前把双马达试验现场的照片发送到你那里过,不知你是否还记得?

网友:
挖哈哈哈哈!!!实际wzh兄弟是个很热心又很讲条理的人,每次回帖好象都规规矩矩的标上1、2、3条,虽然内容不一定准确,但这种态度很值得人感动,能做到这一点很难得啊,在这里还是赞一个wzh。

网友:
呵呵。。有意思。。。
搬个板凳看热闹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猫,我以前把双马达试验现场的照片发送到你那里过,不知你是否还记得?

找找找找找不到了

网友A:
配大桨后由于马达的扭矩力,飞机向右侧倾斜,如果你试飞是这样的结果,那是你正确。

---------------------------------------
9050,飞机严重倾斜。

网友:
看高手争论,真是长知识呀!

网友:
看来老大们回答是各有所长
集百家之长 才能令菜鸟迅速成长
至于回答的方式 都是在个人见长的地方做出的 没必要说对错哈 毕竟有时候高手能人所不能
别人听起来怪 也就自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大桨后由于马达的扭矩力,飞机向右侧倾斜,如果你试飞是这样的结果,那是你正确。


9050,飞机严重倾斜。

大浆的反扭大,我用8050apc浆剪短了飞翼龙,明显比7060浆反扭大,飞机明显向右侧倾斜转弯。但是动力很足,放在手里,油门推到头,撒手即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浆的反扭大,我用8050apc浆剪短了飞翼龙,明显比7060浆反扭大,飞机明显向右侧倾斜转弯。但是动力很足,放在手里,油门推到头,撒手即飞!

手的感觉是不准确的

要就做个拉力测试台

网友:
我不一定支持各位的观点,但我一定支持各位发表言论的自由。

网友:
雁过留声.........

楼主:
fanit,我知道为啥高手们不到这里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的感觉是不准确的

要就做个拉力测试台

我这里有火jian推力试验台,这东西能测大推力的,小模型还不够误差的呢

网友D:
我真可怜没摔什么飞机就入门3D了............老B哥赶快诅咒我吧..飞机摔不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真可怜没摔什么飞机就入门3D了............老B哥赶快诅咒我吧..飞机摔不摔啊....

你镇好,不炸机

网友:
挺有意思.我想提建议应该用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新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