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接收问题..

楼主(2006-07-18):
请问大家飞油机都是用标准的接收吗?有没有用其它兼容接收飞40油机的?我的标准接收坏了也买不到原配接收,不知道用其它兼容的飞可靠吗?或者哪里有价格比较实惠的标准六通接收 是72M的。。谢谢

网友:
我用futaba原配的,但听说GWS的也不错

楼主:
GWS价格接近原配了,还不如买原配那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GWS价格接近原配了,还不如买原配那种好.

不会吧,GWS的200多,原配的400多

网友:
我在蚂蚁那里买的futaba接收机是250大米

楼主:
我看了很多地方卖的,稍为大点的模型网站都卖400多,但卖经济点配件的都只卖250块左右..就是72M难找,都只有40M的,早知道以前买40M设备好配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