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刷36#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6-07-18):
今天天气好,而且还很热,拿着我的机机就出去飞了,飞了大约10分钟后,机机忽然失控在天上乱转,收油门,打尾舵都没有用,眼睁睁看着机机在天空“跳舞”,直到落地,落地后又可以控制了,幸好机机没有坏,万幸!检查了一下机机,
电机
温度有80-90度,电调也有60度左右,我觉得不应该是电机和电调高温失控,因为机机除了收不了油门外,全部
舵机
都同一时间失控了,经查后发现:锂电
电池
11.35V,应该不过放,发射机指示灯绿灯虽亮但有点弱,其他好像没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助一下。

网友A:
兄弟
换电调。电调里的7805发热,失去输出。结果接收机没有供电,,,,失控。。。。赶紧换电调吧。听我的准没错。

网友B:
应该是接受电池用完了。你的11点多少伏是空载量出来的,带负荷就没有这个电压了。你说飞十分钟,基本1500ma/h的电池也就这点时间。

网友C:
如果是 BEC 输出不够导致的,可以加个外置 UBEC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看法。主要是对接收机供电的问题。还是加一个UBEC比较可靠。

楼主:
电调好像是15A的吧,电调上面就是这么写的,极限是25A,是那半个骗子给配的。电调上好像也有两条接收电源,但我没用,请问外加UBEC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