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中油门,尾部震动很大,请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07-18):
450SE,430
电机
当油门在30%的时候,尾部共振很大,尾水平翼螺丝都给震出来了,尾管,尾波箱微热
大雨30%油门,振幅变小,高频震动..尾管,尾波箱不发热.
拆掉尾皮带,光悬翼头空转,无任何震动..
尾波箱轴承也换了.
请问各位这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1、把尾旋翼做一下平衡。
2、检查尾旋翼转起来是否处在一个平面内。

楼主:
我去试下1的办法..

楼主:
问题解决...出现在尾桨,也许太久没检查他了.经常的磨损造成两只尾桨重量不平衡..

网友B:
问题解决就出来飞啊

楼主:
好.我都好耐无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