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可怜,求助啊!!

楼主(2006-07-18):
我的TZ50,启动过以后,随着油门杆的上推,有原地打转的情况,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请大家指点啊!!

网友:
正常,慢加油,等悬翼速度上去,再推油就没问题,

网友:
有可能陀螺反向了

网友:
用的啥陀螺,飞之前要测试方向.

网友:
皮带反了~检查尾桨旋转方向

网友:
陀螺方向反了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可能是皮带安装时扭劲扭反了!你用手拨一下看尾翼是不是往后转如不是,在重装时皮带朝相反方向扭一下再装一遍!

楼主:
我用的是futaba GY401陀螺仪,请问陀螺仪REV状态和NOR状态对直机有什么作用?

ps:我的皮带没有安装反,正播大桨时,尾翼是后转的。。

网友:
桨距正常吗?一般这种问题都是陀螺调整不对或桨距过大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utaba GY401陀螺仪,请问陀螺仪REV状态和NOR状态对直机有什么作用?

ps:我的皮带没有安装反,正播大桨时,尾翼是后转的。。

nor和rev是用来调整正反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