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常用的5V稳压管来代替几十元的外置式UBEC,可以吗?

楼主(2006-07-19):
我想用常用的5V稳压管来代替几十元的外置式UBEC,可以吗?

网友:
用STR9005,低压差,5A电流。三端稳压

楼主:
怎样可以买到?怎么自制?

网友:
晕哦,你都知道稳压管了,怎么用还用问:)
稳压管最简单了,一个输入,一个输出,一个地(固定输出类型)

最好加上散热片:)

网友:
要用开关稳压芯片来搞定,要不发热量会很大的。

楼主:
用7805(5V 1.2A)稳压管可以用吗?稳压后的5V怎么接入36#接收机,原来无刷电调的三芯线怎么处理?还继续插在3通道吗?

网友:
是不是电调没有带5V输出呢。还是有其他原因?

楼主:
电调发热,导制失控,众模友都认为是电调供电不正常所至,所以改外置电源。

网友:
7805最低要求2v压差。也就是说输入电压不能低于7v。。。。
发热好象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发热,导制失控,众模友都认为是电调供电不正常所至,所以改外置电源。

俺也是这样听说的,期待楼主改进的使用效果。

楼主:
我用动力电池11.1V锂电分别给电调和接收机供电,一般放电到10.5V就应该停飞了,那这远远大于7V,就是不知道怎么引线到接收机(因为电调的三芯线即是电源线又是信号线,你不可能不插的),我怕电调供的电会和外置供电冲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动力电池11.1V锂电分别给电调和接收机供电,一般放电到10.5V就应该停飞了,那这远远大于7V,就是不知道怎么引线到接收机(因为电调的三芯线即是电源线又是信号线,你不可能不插的),我怕电调供的电会和外置供电 ...

你将电调中间的红色线轻轻地挑出来,用热缩管套好红线就可以了。

楼主:
我们都没有想到一点,36#接收机是带有刷电调的二合一板。我这样想“并联一条电源到接收机里接通原装电变,那接收机可得到一个外置电源,无刷电调的三芯线剪红线或黑线后插入3通道,怎么样?这样做好像比外接7805安全得多又可以不花几十元的冤枉钱。

网友:
无刷电调的三芯线只能是剪红线,黑线是公共线,是不能剪的,剪了无刷电调就不能被控制的。感觉最好还是从插头里挑红线出来而不是剪断的比较好,以后要用就插回去就可以了。

楼主:
我剪的就是黑线,但还可以控制,我认为只要信号线接通接收机,红线和黑线都剪掉都应该不会失控的.大家认为呢?

网友:
减黑线没减红线稳定,大家想想,电路上为什么要共地呢?而不共电源呢?共地既可以屏蔽干扰又可以提供基准使各部分电路紧密配合!!

网友:
因为共用一块电池,所以就相当共地了。

不过没有去掉红线,等于两个 BEC 在并联工作,如要输出电压是一样的,也没有什么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常用的5V稳压管来代替几十元的外置式UBEC,可以吗?

用DC-DC芯片LM2595 5-6V 1A输出的时候不需要接散热片!

网友:
个人认为别剪地线的好,剪了之后直流分量会变的,时间长了不敢保证偶合电容会不会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