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的偏转与浆的攻角有关[探讨]

楼主(2006-07-19):
飞了一段时间的37号,今天又来飞LAMA,有些新的发现,来讨论一下啊,看我发现的对不对:
1)LAMA的偏转与浆的攻角有关
今天发现LAMA往一个方向偏转,微调到头也没有用,这个时候可以将微调设置到中间,然后改变一组浆的攻角,然后会发现偏转问题减轻了,不断调到平衡为止。
2)LAMA的飞行时间跟攻角有关
计算飞行时间,明显延长了,这是因为平衡两组浆攻角后,尽量保持两个
电机
的转速一致,攻角过小会导致电机转速过快,而且上升没有力,频繁的出现亮红灯,不信你将一组浆的攻角调小,就会发现往一个方向偏转,而且加油频繁的亮红灯。看来不必盲目去升级
电池
,花些时间把原有电池性能更彻底的发挥出来。
3)LAMA的抖动跟平衡杆和上大浆有关
首先可以肯定LAMA的抖动跟浆是否打毛无关,我的上下浆毛得都可以做锯子用了一样很稳定,首先排除下浆,下浆就算双浆得再厉害也不会有很明显的抖动,不信把上面的拆了,就算下面的浆再毛再双浆也不会引起抖动。

网友A:
3的点我也有同感!!!!

网友B:
自己做了吗,lama我试过,很好飞的啊

网友C:
楼主真会开玩笑.......
第一点.LAMA,1.2.3...都为固定桨距.无法调攻角......不到你功角指的是什么.....
第二点.飞行时间是和很多因素综合考虑的......
第三点.双桨是,平衡,阻力,迎角.等多种原因产生的,但双桨绝对会产生震动....
以上问题属于技术探讨,没有人身攻击之意.......

楼主:
讨论嘛,当然要有人置疑啦,LAMA说明书没看吗,上面有教怎么调攻角,非常简单,正不正确做个试验就知道了。

网友D:
楼主说的是对的,我的LAMA有一阵子偏转的非常严重,最后拿到JS那里就是被他们那样给修好的。

网友E:
浆的攻角 ,好象不可以调吧 ,是固定的

网友F:
LAMA的所谓调双桨方法也就是调攻角的方法,那些塑料用点力拔它会有些改变的,自然攻角也就变了
尾巴锁不住跟两只桨的转速有关系,攻角大了转的就慢。两只桨的重要还有攻角差不多一样了,然后两只电机没有老化,电路没问题就很稳了。

网友C:
呵呵,扭一扭,所带来的角度变化也算调功角......理解错误..........就是那点的差距带来的变化还没有加垫片来的明显...............不过不管怎么说楼主的1.2点都不能说是正确,有关但有其他因素在才能说有关.第3点来说双桨要不产生震动是很难理解的......双桨的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两片桨运行到同一位置产生的升力不同(不包括大桨固定坐变形等因素)...才能出双桨,并且两桨只能同时出现在想对的位置,就产生左右或前后升力不平均的因素.............

楼主:
效果各人不一样所以要试验,以多人试验得到的结果为准。下旋翼可以确认不会引起抖动,你可以测试,上旋翼就不同,多动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