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0冇法懸停...幫幫好嗎?

楼主(2006-07-19):
我又有問題啦
我部機係停懸ga時候仲係有小小傾前.咁我咪教下十字盤的拉杆啦.
點知佢就傾左...就係咁.我就玩左成晚.......最後都係唔得.~_~
佢唔係傾前就傾後..唔係傾左就傾右........十字盤己好水平架啦...係咪我ga技術問題呢....有冇人可以幫到我呀........唔該....

网友:
多练习几天青蛙跳就可以了,很多时候不是调机子的问题,练习无止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有問題啦
我部機係停懸ga時候仲係有小小傾前.咁我咪教下十字盤的拉杆啦.
點知佢就傾左...就係咁.我就玩左成晚.......最後都係唔得.~_~
佢唔係傾前就傾後..唔係傾左就傾右........十字盤己好水平架啦...係咪 ...

真受不了,做为中国人,都无法准确理解你的意识....................

网友A:
受不了。是说中国话吗?看了N遍都看不动在说什么

网友B:
你真系以为部嘢就系推下个油门就可以直线上升个咩,仲要打陀修正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又有問題啦
我部機係停懸ga時候仲係有小小傾前.咁我咪教下十字盤的拉杆啦.
點知佢就傾左...就係咁.我就玩左成晚.......最後都係唔得.~_~
佢唔係傾前就傾後..唔係傾左就傾右........十字盤己好水平架啦...係咪 ...

翻译下!
我又有問題啦
我架机在停懸的时候还是有小小傾前,那我就调下十字盤的拉杆啦.
结果他就傾左..就这样.我就玩了一晚......最后还是不行.~_~
他不是傾前就傾後...不是傾左就傾右........十字盤己调好水平啦...是不是我的技術問題呢....有没有人可以幫到我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不了。是说中国话吗?看了N遍都看不动在说什么

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真系以为部嘢就系推下个油门就可以直线上升个咩,仲要打陀修正嘎.

我是有修正的....但都是有小小傾..是不是電直是沒法完全停懸的......
<是不是很文雅呀.我打得很辛苦呢>

网友D:
说粤语的也应该知道普通话的语法啊,毕竟说普通话的人多。

还是要多练习啊。应该是技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译下!
我又有問題啦
我架机在停懸的时候还是有小小傾前,那我就调下十字盤的拉杆啦.
结果他就傾左..就这样.我就玩了一晚......最后还是不行.~_~
他不是傾前就傾後...不是傾左就傾右........十字 ...

翻譯如下..
我有問題
我的電直在停懸的时候有小小傾前,那我就调教十字盤的拉杆.
结果他就傾左..就这样.我就調了一`整晚......最后还是不行~_~
它不是傾前就傾後...不是傾左就傾右........十字盤巳是水平的.請問有人幫到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粤语的也应该知道普通话的语法啊,毕竟说普通话的人多。

还是要多练习啊。应该是技术问题了

是的.......我想問你的電直在停懸的時候.不修正機舵也可以自動停懸嗎?

网友E:
据说装了红外线平衡仪的可以,就算这样,但蛙跳没练好,不知道到你悬停后怎么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说装了红外线平衡仪的可以,就算这样,但蛙跳没练好,不知道到你悬停后怎么降落?

我沒出街飛過的.多數是在家飛的.沒飛得太高.大多都是離地2-3尺到......
本人沒練蛙跳丫..但降落一般都可以慢慢降落的......
但我有一個問題..我的60在上升的時候它能慢慢上升..
但是我我把油門輕微拉下時...機身就下降得很快...為什麼呢???

网友A:
想让直升机旋停要不停的修正机子姿态,也是是要不停的通过遥控器去控制机子,可不想你想的能很轻松的让机子旋停。要不然怎么说直机模型是所有模型最难玩的模型之一呢。先去买一个模拟器练练吧。想玩好直机必须要花点工夫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让直升机旋停要不停的修正机子姿态,也是是要不停的通过遥控器去控制机子,可不想你想的能很轻松的让机子旋停。要不然怎么说直机模型是所有模型最难玩的模型之一呢。先去买一个模拟器练练吧。想玩好直机必须要花 ...

哦...............我明白了........

网友:
可能是不平衡,先调整下重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出街飛過的.多數是在家飛的.沒飛得太高.大多都是離地2-3尺到......
本人沒練蛙跳丫..但降落一般都可以慢慢降落的......
但我有一個問題..我的60在上升的時候它能慢慢上升..
但是我我把油門輕微拉下時... ...

下降的快很正常........
上升   自重X(速度)+自重=上升的阻力
下降   自重X(速度)-自重=下降的阻力
这就是为什么相同的拉力情况下上升曲线和下降曲线不一样的原因,也就是说我们以相同的力量使一个物体上升和下降他们的速度是不同的......当然真正的运算还要复杂的多..我说的只是一个容易理解的比喻.............

网友F:
下降快

  下降快也有可能是小油门有负浆距(这是正确的调法),你下拉油门浆距变负,大浆有油门还在旋转(即使油门为零由于惯性大浆还会旋转),当然下降快啦

此时可是重力+下推力呀

网友:
前后左右倾斜都是正常的,一方面本来机器就需要不断的修正,另外一方面离地不高,受地面影响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降快也有可能是小油门有负浆距(这是正确的调法),你下拉油门浆距变负,大浆有油门还在旋转(即使油门为零由于惯性大浆还会旋转),当然下降快啦

此时可是重力+下推力呀

我看過我的電直..在零油門時.槳距沒有變負喎......
那麼我是不是將油門拉到零時.大槳調到正确或以上就可以使下降速慢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過我的電直..在零油門時.槳距沒有變負喎......
那麼我是不是將油門拉到零時.大槳調到正确或以上就可以使下降速慢些呢???

是的,早期练习是可以那样调的,只是那样当你飞得高的时候飞机就有可能下不来了,新手练习最好还是到室外没风的地方去,而且练练青蛙跳,熟悉了油门大小就会好很多的了。

网友:
还有,多看看置顶的帖子,里面有好多高人的经验之谈,对飞行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