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左嘢呀

楼主(2006-07-19):
我的4和1混控板上不小心烧了这个零件:没有相机,所以发不了图,大概根据画了张图片:

管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贴片,型号也是这样的,有谁知道它是什么用途的,或者可以用什么来代换它.

楼主:
图来了

刚刚翻了以前的贴子,找到了图,请看
:
就是上面的IC2和IC4,一不小心短路了,冒起一阵烟,没了

网友:
这是低压差的5V三端稳压集成块。

楼主:
请问楼上的朋友,除了用原来的更换之外,还可不可以用其它的管子来直接代换它

网友:
到电子市上很容易买到5V稳压管的。。

楼主:
找不到原来的型号,还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替呀

网友:
可用的有很多,象7805.78L05.78M05.78T05A都能用.一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