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样组电池是否正确

楼主(2006-07-19):
3串2并,通过平衡插头分别对2组
电池
充电,谢谢

网友A:
充电插头看似有问题
应该两组分开充电

网友B:
其实可以多做一个 家头啊 就是作成 3S 不用并
然后再用的时候用接头起 这样 方便 效果好

楼主:
是不是说接线正确只是并起来冲不太好?我这个接法也是2个平衡冲头,并上了分别冲不行么?

网友C:
怎么接的这么复杂啊 可以+串-+串-+串- 这样就出了4个头了做充电 取两边的做输出 再说 你+和+已经串上了 -和+又串上了 看看中间那块电池已经短路两次了

网友C:
先分开看 看上面的那组 充电器第3口到第2个电池的正极 又到第3个电池的正极 这里没错 往下看 从第3个电池的正极又回到了第2个电池的负极 这样 第2个电池就已经短路了 第一块和第2块也是一样 所以说 2号电池已经短路两次了

网友D:
看你的图就应该不正确!
先把2P并联组合好!
再串联起来,就是+- +- +-串

网友C:
那条棕色的线从2号电池+极出来连到3号电池+极蓝色的线又回到2号电池的-极上了

楼主:
谁能上个正确的接法图啊,先串3块,然后在2组并,加平衡口,谢谢了

网友C:
图上的4个头就是平衡充的头 再从两面分别引出两条正负极就是电池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