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M的遥控器如何改成40M的

楼主(2006-07-19):
请问:60M的
遥控器
如何改成40M的,至少接收机改成40M的,谁能帮我改?谢谢。

网友A:
换高频头!

网友B:
不是这么容易改的哟,首先要看发射和接收的窄带集成电路是不是支持这个带宽哟,然后还要改动一些高频的匹配电容和电感,这个厂家应该是花了不少时间一个个实验出来的,况且光有万用表不行,还要示波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