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430emu1.5pojie搞不明白了!求助

楼主(2006-07-19):
弄完后显示"No Available Controller"的对话框。进不去阿(我的游戏杆在windows下的游戏控制器中显示正常)
谁遇到此种情况或装了的前辈帮忙啊!:)

网友A:
你还需在g3里选择一下控制器

楼主:
现在是进不去g3啊

网友B:
我也是進不了G3....當進入時就有以下圖的問題...怎解决....各位高手~~~

网友C:
出现这种问题是:
你使用的是音频输入,所以你必须先安装PPJOY软件虚拟一个控制器
我的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用PPJOY虚拟一个控制器以后就能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