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频段的晶体可以直接更换吗?

楼主(2006-07-20):
我的遥控是72.87M的,如果有与别人同频,是不是可以随便买一组72频段的晶体直接更换??本着不懂就问的原则,特请教..:

网友A:
可以的,我原以为不同频段的也能更换结果最近才知道不行

网友B:
72兆的有高段低段之分,72--72.5为低段;72.5--72.99为高段。你要买晶体应买72高段的。

网友C:
只要是同一品牌的发射晶体都可以互换。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 听52大将的,要换也换一高段的,稳当一些...

网友D:
FUTABA 72以前的是分高低两段,听说最近的部分,其他厂家一般也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