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啦(刚买的4#怎么也飞不起来)

楼主(2006-07-20):
昨天刚买的,拿回去后,上电,油门加到最大也是飞不起来。给电池充电45分钟后,从新开始,1/2的油门飞机开始左滑,给了点右副翼,还是飞不起来。再加点油门,飞机窜起来了,汗 马上收油门,每次多这样。
把飞机拿在手上,推油门,当推油门到 1/2多2各的时候再往上推,转速已经提不起来了。但感觉这个时候飞机好象还是没有要飞起来的感觉!!! 不知道什么原因 啊!!!!!!

各位大虾 帮帮忙啊 。大概是什么原因哦!!!!!

网友A:
华科尔原装镍氢电池650ma的用原装充电器要充2小时30分左右,待电池微微发热就充好了。
感觉是不是桨距大了啊,用手把大桨桨距弄平一些,要对称,一定要消除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原装镍氢电池650ma的用原装充电器要充2小时30分左右,待电池微微发热就充好了。
感觉是不是桨距大了啊,用手把大桨桨距弄平一些,要对称,一定要消除双桨。

同意。

网友:
很容易就能升降,只要电池冲好电,不过难调了点,调了半天都调不准。

网友:
有无双桨啊?一定要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