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啦(刚买的4#驼机问题)

楼主(2006-07-20):
把
遥控器
上的副翼打到死,驼机,还是有 “支支“声的,怎么半好?

网友A:
华科尔机正常啦
暂时先别管它,等你熟悉后再说

网友B:
情况表述不清楚。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C:
4#驼机问题
4#机的舵机转动范围是90度,拨动遥控器摇杆分别到两端极限,一端没有声音;一端有吱吱声是正常,可以飞行。但随着油门加大,大浆转速升高时,如果伴随舵机抖动飞行就有危险了,下一步可能发生失控,那损失就大了,华科尔4#质量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