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三个天津安悦的进口锂电快速冲电板改装平衡冲

楼主(2006-07-20):
这款板子冲电电流750MA
板上有专用IC
而且很偏易
每个4元5角
爽啊!

网友:
好用就弄些回来造福 广大缺米的模友哈

楼主:
上个网址大家去查罢

楼主:
这款板子我用过 还不错

适合有动手能力的模友改装
因为它是专门冲两节锂电的
做平衡冲时要在集成块的15与13脚间跨接一个0.25W 5.1K的金属膜电阻
这时输出电压就会由8.4V变为4.2V

网友:
可否代工? 收邮资 帮助帮助呢?

网友:
那很容易改啊,就这么简单

楼主:
量大可以

其实很容易啊

网友:
上图 就好了 呵呵~

网友:
充3.6V锂电池,刚接通时充电电流在460MA,约三分钟后电流逐渐减小,约三个半小时电流减为70MA,约10小时后充足。
时间太长了,人又离不开,冲锂电危险啊。

楼主:
图是对的

但冲电电流是可以改的
最大可改到1.5A的

楼主:
其实三个并联公用一个电源就行

我准备用12V10A的外场电瓶伺侯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冲电电流是可以改的
最大可改到1.5A的

请教如何改电流?电压好改,谢谢。

楼主:
在R12两端加一个0.195殴的线绕电阻冲电电流就变成1.5A了

同事加大功率管的散热片
加粗电感的线经

网友:
好像就是普通稳压电路,不知精度怎么样.接近充足时,电压精度很重要.小心啊.

楼主:
这可不是普通的稳压电路

它的IC是KA7500
锂电专用啊